[技术讨论]
STM32使用互补PWM驱动无刷电机发热,

楼主(2021-08-27):
有没有使用过 互补pwm 做方波驱动的?
驱动的 电流是 U 留到 V
U的占空比是50%  V是 0%
所以U一半时间是上臂导通 另外一半时间是下臂导通  V是一直下臂导通
所以有50%时间U下臂和V下臂形成回路
我的电机在这种模式下 速度不快 而且发热严重

如果我采用 HPWM LIO的模式
U的下臂一直没有导通 ,和V 不行成回路
电机速度就很快 而且不发热

同样的驱动程序,除了PWM设置成互补,还是只有上路PWM

楼主:
FOC 里面就是使用 互补PWM 的吧
这样效率不就很低了

网友A:
感觉是不是FOC有的参数没有调整好,ST是有IDE软件调参生成代码的,试下。

网友B:
注意死区,驱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打算 明天开工做 —— 全工况 无刷调速器 。。。
今天 “7 通道 示波器” 算是 基本可用 了 {: ...

你的 发热 PWM死区 有关。
死区应该是 芯片发热 不是电机发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马达 空载 发热 , 那就 得 检查 霍尔时序 和驱动时序 了.

我遇见过 霍尔接错 (但是当时 ...

同样的霍尔顺序 我不用互补pwm  只用上pwm 下普通io 模式 就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 还没看 你的这个回复 。。。

我实验 上桥 PWM 100% (直流导通)

我上桥都没有给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