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楼主(2021-08-27):
整天看有人问啊问,百度搜啊搜~

知道今我遇到这个是咋解决的么?

跟你们,肯定不一样~

哎,把jlink的壳拆开,里面的3.3V的跳线帽重新插了一下~~

网友A:
额。。。。虽然不一样,还是把我骗进来打了一顿

网友B:
好吧,我也被骗进来杀了

网友C:
供电不稳

网友D:
你是用jlink直接给主板供电的?

网友E:
不建议link直接给主板供电哈,虽然方便但是不稳

网友F:
属实你的解决方法和我们的都不一样 哈哈哈哈

网友G:
一般是没连上MCU,但是你这操作也太秀了

网友H:
记住,这个问题就是没连接上MCU,至于那块没连上,得自己找

网友I:
你这也是一个方法哈,算是重启

网友J:
搞定就好,ST的开发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K:
重插一下3.3V 就好了?神奇啊

网友L:
挺好,解决问题就好,支持楼主

网友M:
这个问题还有个解决方法,就是查flash的算法加载的对不对,不对也会报这个错

网友N:
不建议用jlink给目标板供电哈,不稳定的

网友O:
多经历就好了,你这个还行,重新上电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P:
你这操作 挺有意思,相当于断电重启一下

网友Q:
挺好,解决就好,还有建议楼主遇到这种问题可以自己做个文档记录一下,以后就会少走坑

网友R:
你这算是供电不稳了 外接供电就好了

网友S:
你这sao操作,完全可以

网友T:
你的仿真器没有连接好的原因。

网友U:
我也遇到过
板子独立供电,也是这样。
能试的招都试了,都准备报废了JLINK,
后来,插拔了下跳线帽,
好了

网友V:
好像是没有识别单片机啊

网友W:
供电线是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X:
要保证供电稳定性

网友Y:
这个操作绝对狠啊

网友Z:
仿真器最好哦不要给主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