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原子化服务的官方解析来啦~

楼主(2021-08-27):
AC, ic, ce, ST, TE, Share
一直关注我们的小伙伴们肯定听说过“原子化服务”了,可能有些小伙伴还听说过“元服务”。元服务,其实就是原子化服务。那么原子化服务到底是什么,权威的官方解析来啦~
一、原子化服务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了应用的概念,而原子化服务是HarmonyOS面向未来提供的一种用户程序形态。为什么需要一种新的用户程序形态呢?
传统的应用是以设备为中心,使用前必须手动安装应用,这样导致应用像生了根一样,牢牢的固定在某个设备上。而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人均持有设备量不断攀升,设备和场景的多样性,每个设备都需要独立开发一个应用,先安装后使用、不同设备的能力不兼容等传统应用的短板逐步暴露出来。在此背景下,应用提供方和用户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服务提供方式,使应用开发更简单、服务(如听音乐、打车等)的获取和使用更便捷,原子化服务也就此诞生。
那么原子化服务到底是什么呢?
原子化服务是HarmonyOS提供的一种面向未来的服务方式,是有独立入口的(用户可通过点击方式直接触发)、免安装的(无需显式安装,由系统后台安装后即可使用)、可为用户提供一个或多个便捷服务的用户应用程序形态。
例如:传统方式的购物应用,在按照原子化服务理念调整设计后,可以由多个服务直达、免安装的原子化服务实现,比如“商品浏览”、“购物车”、“支付”等。
带您体验原子化服务下面让我带您体验一下原子化服务,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原子化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
2.1多种入口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现原子化服务:
  • 一种为NFC标签,另一种为多功能码。NFC标签为物理打印标签,支持手机碰一碰使用相应服务。多功能码可以为物理打印的标签,支持手机碰一碰及扫一扫使用相应服务,也可以为屏幕上呈现的电子标签,支持扫一扫。多功能码有两种样式,分别用于跨设备体验和三方服务。
2.用户也可以在设备的服务中心、桌面等地方发现并管理原子化服务。
3.原子化服务可以基于合适场景被主动推荐给用户使用;用户也可以在服务中心和小艺建议中发现系统推荐的服务。
说明:“小艺”是语音助手在华为设备中的名字。小艺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控制家居设备、执行用户的日常任务等;而且,小艺可以通过不同设备感知用户的使用场景,推荐用户可能需要的服务。
2.2服务卡片与传统应用不同,原子化服务在设备桌面没有应用图标,是通过服务卡片的形式将重要信息展示在服务中心或者桌面。用户点击服务卡片,即可进入原子化服务的服务界面。
服务卡片的核心理念在于提供用户容易使用且一目了然的信息内容,将智慧化能力融入到服务卡片的体验中供用户选择使用,同时满足在不同终端设备上的展示和自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原子化服务和HarmonyOS应用都支持服务卡片。对于原子化服务,服务卡片是必选的,每个原子化服务至少有一个服务卡片。而对于HarmonyOS应用,服务卡片是可选配置。
说明:HarmonyOS应用,即运行在HarmonyOS系统上且具备HarmonyOS特性的应用。
2.3服务流转原子化服务支持运行在1+8+N设备上。
  • “1”代表手机
  • “8”代表平板、智慧屏、音箱、眼镜、手表、车机、耳机、PC
  • “N”代表运动健康、智能家居、智慧出行、智慧办公、影音娱乐等场景延伸的泛IoT设备。
原子化服务的流转能力打破设备界限,多设备联动,使原子化服务可分可合、可流转,实现如邮件跨设备编辑、多设备协同健身、多屏游戏等分布式业务。
原子化服务的流转触发方式有两种:系统推荐流转和用户手动流转。
①系统推荐流转:用户使用原子化服务时,如果所处环境中存在使用体验更优的可选设备,则系统自动为用户推荐该设备,用户可确认是否启动流转。
②用户手动流转:用户可以手动选择合适的设备进行流转。用户点击图标后,会调起系统提供的流转面板。面板中会展示出原子化服务的信息及可流转的设备,引导用户进行后续的流转操作。
2.4服务分享原子化服务所提供的便捷服务,可以通过接入华为分享实现近距离快速分享,使便捷服务可以精准快速的推送至接收方,降低用户触达服务的成本,提升用户体验。相比于传统的社交软件分享,分享双方无需建立好友关系,接收方无需提前安装承载服务的安装包,即可享受原生的服务体验。
用户可在原子化服务内选择分享,打开“华为分享”开关后,将原子化服务分享给附近同样打开了“华为分享”开关的好友,好友点击确认后直接启动服务。下图是通过“华为分享”分享购物类原子化服务的典型场景。
原子化服务的优势在哪里?3.1一次开发,多端部署对于开发者而言,原子化服务只需开发一次,便可以部署在各种HarmonyOS终端上,大大降低了开发成本。
对于传统的APP软件开发者来说,一个绕不开的烦恼就是同一个APP需要分别针对不同的设备进行适配。比如程序员在手机上开发了一款应用,针对手表需要重新适配、发布到手表的应用市场;针对大屏适配后,再发布到大屏的应用市场,严重影响了应用的开发效率和变现能力。
HarmonyOS在架构设计之初,就提出了一次构建支持多端部署的架构设计原则。HarmonyOS通过提供用户程序框架、Ability框架以及UI框架,能够保证开发的应用在多终端运行时保证一致性。多终端软件平台API具备一致性,确保用户程序的运行兼容性。如此一来,开发者仅需为不同形态的设备配置不同参数,IDE就能够自动生成支持多设备分发的APP包。APP包上架应用市场后,应用市场会自动按照设备类型进行HAP包的拆分、组装和分发,进而端到端实现了一次开发,支持多端部署的设计。
具体流程如下:
1. 开发阶段,IDE基于包格式编译打包支持多设备的应用包。
2. 上架到应用市场。
3. 在云侧对App进行拆包,部署到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内容分发网络),包信息同步到服务分发中心。
4. 端侧运行过程中,根据自身设备类型获取相应的HAP及整体摘要信息。
3.2免安装,秒级打开消费者不感知安装过程和卸载过程,体验全新升级。
HarmonyOS 原子化服务是轻量化服务的新物种,它提供了全新的服务和交互方式。用户在使用原子化服务时,如果服务未部署,系统将通过云端自动部署服务,部署成功后即可使用对应服务。例如,在服务中心点击服务卡片,原子化服务通过免安装能力完成部署和运行,实现服务直达的业务体验。无须用户跳转到传统的应用分发市场,搜索下载目标应用,使得在设备上部署应用更加快速。
随着分布式场景生态的丰富,原子化服务要始终以人为中心,在不同设备间流转。当用户走到大屏设备前,手机上的视频电话可以流转到大屏沟通,当用户走到电脑前,手机和电脑可以协同办公,原子化服务能够在不干扰用户的情况下完成了自动部署,同时,系统会智能地清理已部署的低频服务。
这就是原子化服务的免安装能力,一方面提升开发者上架应用的分发效率和转化率,一方面提升消费者的服务体验,减少安装过程对用户的干扰。
3.3以人为中心,分布式流转分布式流转是实现原子化服务以人为中心的核心技术。
随着5G和IoT设备的发展,个人拥有了多个智能设备也逐步成为主流场景。手机、笔记本、PAD、电视、运动手表、耳机、冰箱、抽油烟机、智能门锁等这类智能设备在搭载HarmonyOS系统后,通过分布式软总线连接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超级的终端。不同的设备之间,通过重新业务组合,可以形成新的用户体验。
例如:用户坐在书桌前用手机观看视频,又希望转移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用大屏继续视频的观看。业界大多采用投屏的方案实现,如DLNA、Cast+等。而原子化服务采用的分布式组件流转的技术,简单来讲,就是HarmonyOS系统管理着原子化服务进程实体的上下文环境(打开的文件句柄,硬件,运行状态),并对上下文数据进行跨设备的备份、传输和恢复。如下图示意:
对于用户来说,流转操作应当是便捷的,高效的,无副作用的。用户可以进行反复流转,应用实体能够始终维持其状态。为了保证用户交互的一致性,流转的入口由系统统一提供。对于应用程序的一致性,由开发者维护。例如:当应用从手机迁移到大屏之后,其控件、样式、布局等方面应当尽可能保持一致。但“一致”不意味着“一样”:针对手机,平板电脑或者大屏各自屏幕的特征,其用户界面应当做好相应的适配。
3.4对比App Clips和小程序,有什么优势?App Clips和小程序本质上都是针对服务线上化、交易闭环的场景在定义产品,天然追求随处可及和服务直达的特性。原子化服务与之相比,有以下优势:
1. 原子化服务是面向未来超级终端的服务形态,覆盖更广泛的IoT设备,具备1+8+N设备兼容的API接口,这也是原子化服务相比APP Clips和小程序更具竞争力的根基。
2. 原子化服务是基于分布式全场景体验目标而设计的,也是与App Clips和小程序在设计理念上的最大不同。HarmonyOS提供了超强的分布式能力,能够让开发者快速实现一个分布式业务。
3. 原子化服务有服务中心、碰一碰、扫一扫、卡片分享、流转业务触发等相比App Clips和小程序更为丰富的入口, 支持服务快速直达。
如何开发原子化服务?相信很多的开发者小伙伴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开发原子化服务,下面我们就来介绍。
4.1总体开发要求1. 原子化服务的所有HAP包均需要满足免安装要求。
2. 免安装的HAP包不能超过10MB。
3. 原子化服务升级时,新版本也要保持免安装属性。
4. 目前支持免安装的HAP的设备类型有:手机、平板、智慧屏、智能穿戴,版本均需要在HarmonyOS 2版本及以上。
5. 原子化服务如果要在服务中心露出,则需要满足:
  • 该服务对应的HAP包需要包含FA,且指定唯一的一个“MainAbility”作为用户操作入口。
  • 需要配置一个小尺寸服务卡片(2*2规格),以及配置基础信息:如图标、名称、描述、快照等。
原子化服务的详细设计说明,可以参考官网: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ocs/design/des-guides/service-overview-0000001139795693
4.2开发工具HUAWEI DevEco Studio(以下简称DevEco Studio)是基于IntelliJ IDEA Community开源版本打造,面向华为终端全场景多设备的一站式集成开发环境(IDE),为开发者提供工程模板创建、开发、编译、调试、发布等E2E的HarmonyOS应用开发服务。
DevEco Studio下载链接: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evelop/deveco-studio#download
我们使用DevEco Studio工具来开发原子化服务。该工具的详细使用说明,可以参考官网: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ocs/documentation/doc-guides/tools_overview-0000001053582387
4.3开发过程及注意点1. 创建工程(1) 运行DevEco Studio工具,在菜单栏选择File > New > New Project。
(2) 根据工程创建向导,选择需要的Ability工程模板,然后点击Next。
(3) 配置工程的基本信息。
  • Project Name:工程的名称,可以自定义。
  • Project Type:工程的类型,Service表示原子化服务,Application表示传统方式的需要安装的应用。因为要创建原子化服务工程,这里选择Service。
  • Device Type:根据需要选择该工程支持的设备类型。支持多选。
注:如果勾选了TV,则下面的“Show in Service Center”会消失。
  • Show in Service Center:是否在服务中心露出。开启此开关,则默认创建一张小尺寸(2x2)服务卡片和快照。
(4) 点击Finish,工具会自动生成示例代码和相关资源,等待工程创建完成。
2. 工程配置(1) config.json配置文件
每个HAP的根目录下都存在一个config.json配置文件,文件内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 应用的全局配置信息,包含应用的包名、生产厂商、版本号等基本信息。
  • 应用在具体设备上的配置信息,包含应用的备份恢复、网络安全等能力。
  • HAP包的配置信息,包含每个Ability必须定义的基本属性(如包名、类名、类型以及Ability提供的能力),以及应用访问系统或其他应用受保护部分所需的权限等。
工程创建完成之后,config.json文件默认包含以下配置内容。
① 免安装配置信息
"distro": { "deliveryWithInstall": true, "moduleName": "entry", "moduleType": "entry", "installationFree": true }
installationFree为true表示该HAP是免安装的。
② 服务卡片配置信息
由于创建工程时开启了Show in Service Center开关,所以默认配置了此信息。
"abilities": [
{
"skills": [
...
],
"name": "com.example.atomicservicedemo.MainAbility",
"icon": "$media:icon",
"description": "$string:mainability_description",
"formsEnabled": true,
"label": "$string:app_name",
"type": "page",
"forms": [
{
"jsComponentName": "widget",
"isDefault": true,
"scheduledUpdateTime": "10:30",
"defaultDimension": "2*2",
"name": "widget",
"description": "$string:widget_description",
"colorMode": "auto",
"type": "JS",
"supportDimensions": [
"2*2"
],
"updateEnabled": true,
"updateDuration": 1
}
],
"launchType": "standard"
}

config.json文件的详细说明,可以参考官网: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ocs/documentation/doc-guides/basic-config-file-elements-0000000000034463
  • 快照
创建工程时,如果开启了Show in Service Center开关,工程创建完成后会在工程目录下自动生成快照(EntryCard)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此文件夹下默认生成了一张2x2(小尺寸)的快照(一张png格式的图片)。开发者可以将其替换为事先设计好的2x2快照,样式上应与对应的服务卡片保持一致:将新的快照拷贝到上图目录下,删除默认图片,新图片命名遵循格式“服务卡片名-2x2.png”。
说明:“服务卡片名”可以查看config.json文件的forms数组中的“name”字段。
3. 开发原子化服务之前的推文中,我们已经介绍过服务卡片的开发,此处不再赘述,点击下方文字即可。
一文看懂HarmonyOS服务卡片运行原理和开发方法
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如何将原子化服务接入到华为分享。
以JAVA工程为例,开发步骤如下:
① 新建两个idl文件,用于和华为分享进行跨进程通信。
IHwShareCallback.idl文件:
interface com.huawei.hwshare.third.IHwShareCallback {
[oneway] void notifyState([in] int state);
}
IHwShareService.idl文件:
sequenceable ohos.interwork.utils.PacMapEx;
interface com.huawei.hwshare.third.IHwShareCallback;
interface com.huawei.hwshare.third.IHwShareService {
int startAuth([in] String appId, [in] IHwShareCallback callback);
int shareFaInfo([in] PacMapEx pacMapEx);
}
开发者只需将.idl文件保存至DevEco Studio项目的src/目录内,工具则会在构建应用时,在项目的generated/目录中生成IRemoteObject接口文件、Stub文件、Proxy文件。IHwShareCallback.idl文件和IHwShareService.idl文件会生成对应的IHwShareCallback.java和IHwShareService.java。
② 新建一个管理类“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java”,用于管理与华为分享的跨进程通信。
这里对外暴露一个接口:
public void shareFaInfo(String appId, PacMapEx pacMap) {
if (mContext == null) {
return;
}
mAppId = appId;
mSharePacMap = pacMap;
mHandler.removeTask(mTask);
shareFaInfo();
bindShareService();
}
  • appId是应用在应用市场的唯一标识,在创建项目时生成。
  • pacMap是需要传递给华为分享的信息。
  • shareFaInfo()用于分享FA信息到华为分享应用中,代码如下:
private void shareFaInfo() {
if (mShareService == null) {
return;
}
if (mHasPermission) {
HiLog.info(LABEL_LOG, LOG_FORMAT, TAG, "start shareFaInfo.");
try {
mShareService.shareFaInfo(mSharePacMap);
mSharePacMap = null;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
HiLog.error(LABEL_LOG, LOG_FORMAT, TAG, "shareFaInfo error.");
}
}
// 不使用时断开
mHandler.postTask(mTask, UNBIND_TIME);
}
其中,mTask用于执行断连的操作:
private final Runnable mTask = () -> {
if (mContext != null && mShareService != null) {
mContext.disconnectAbility(mConnection);
mHasPermission = false;
mShareService = null;
}
};
另外,绑定华为分享服务的代码如下:
private void bindShareService() {
if (mShareService != null) {
// 保证仅连一次。
return;
}
HiLog.info(LABEL_LOG, LOG_FORMAT, TAG, "start bindShareService.");
Operation operation = new Intent.OperationBuilder().withBundleName(SHARE_PKG_NAME)
.withAction(SHARE_ACTION).withFlags(Intent.FLAG_NOT_OHOS_COMPONENT).build();
Intent intent = new Intent();
intent.setOperation(operation);
mContext.connectAbility(intent, mConnection);
其中,mConnection的定义如下:
// 管理与华为分享的连接 private final IAbilityConnection mConnection = new IAbilityConnection() {@Override public void onAbilityConnectDone(ElementName elementName,IRemoteObjectiRemoteObject,int i) {HiLog.error(LABEL_LOG, LOG_FORMAT,TAG,"onAbilityConnectDonesuccess."); mHandler.postTask(()->{mShareService = new HwShareServiceProxy(iRemoteObject); try {mShareService.startAuth(mAppId, mFaCallback); } catch (RemoteException e) {HiLog.error(LABEL_LOG,LOG_FORMAT,TAG,"startAuth erro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 AbilityDisconnectDone(ElementName elementName, int i) {HiLog.info(LABEL_LOG,LOG_FORMAT,TAG,"onAbilityDisconnectDone."); mHandler.postTask(()->{mShareService=null;mHasPermission=false;});}};
mShareService.startAuth(mAppId, mFaCallback)是对appId进行验证,验证成功之后会通过mFaCallback回调。
mFaCallback的代码如下:
private final HwShareCallbackStub mFaCallback = new HwShareCallbackStub("HwShareCallbackStub") {
@Override
public void notifyState(int state) throws RemoteException {
mHandler.postTask(()->{
HiLog.info(LABEL_LOG, LOG_FORMAT, TAG, "notifyState: " + state);
if (state == 0) {
mHasPermission = true;
if (mSharePacMap != null) {
shareFaInfo();
}
}
});
}
};
state为0时表示认证通过,可以进行分享。
③ 在MainAbilitySlice.java中,调用连接华为分享的接口:
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getInstance(this).shareFaInfo("629005930163350400", getPacMap());
"629005930163350400"是appId,每个应用不一样,需要替换成应用自己的appId。getPacMap是获取需要分享的内容封装方法。
private PacMapEx getPacMap() {
PacMapEx pacMap = new PacMapEx();
pacMap.putObjectValue(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SHARING_FA_TYPE, 0);
pacMap.putObjectValue(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HM_BUNDLE_NAME, getBundleName());
pacMap.putObjectValue(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SHARING_EXTRA_INFO, "原子化服务分享额外内容");
pacMap.putObjectValue(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HM_ABILITY_NAME, MainAbility.class.getName());
pacMap.putObjectValue(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SHARING_CONTENT_INFO, "原子化服务通过华为分享的内容");
byte[] sharedContentImg = getResourceBytes(ResourceTable.Media_share_conteng_img);
pacMap.putObjectValue(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SHARING_THUMB_DATA, sharedContentImg);
byte[] iconImg = getResourceBytes(ResourceTable.Media_icon);
pacMap.putObjectValue(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HM_FA_ICON, iconImg);
pacMap.putObjectValue(ShareAtomicServiceManager.HM_FA_NAME, getString(ResourceTable.String_app_name));
return pacMap;
}
其中,常量的定义如下: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HM_FA_ICON = "ohos_fa_icon";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HM_FA_NAME = "ohos_fa_name";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HM_ABILITY_NAME = "ohos_ability_name";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HM_BUNDLE_NAME = "ohos_bundle_name";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SHARING_FA_TYPE = "sharing_fa_type";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SHARING_THUMB_DATA = "sharing_fa_thumb_data";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SHARING_CONTENT_INFO = "sharing_fa_content_info";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SHARING_EXTRA_INFO = "sharing_fa_extra_info";
常量含义说明如下:
对于图片资源的解析可以参考如下:
private byte[] getResourceBytes(int resId) {
InputStream resource = null;
ByteArrayOutputStream outStream = null;
try {
resource = getResourceManager().getResource(resId);
outStream = new ByteArrayOutputStream();
byte[] buffer = new byte[1024];
int len;
while ((len = resource.read(buffer)) != -1) {
outStream.write(buffer, 0, len);
}
outStream.close();
resource.close();
return outStream.toByteArray();
} catch (IOException e) {
HiLog.error(TAG, "get resource occurs io exception!");
} catch (NotExistException e) {
HiLog.error(TAG, "it dose not exist!");
} finally {
if (resource != null) {
try {
resource.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HiLog.error(TAG, "close input stream occurs io exception!");
}
}
if (outStream != null) {
try {
resource.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HiLog.error(TAG, "close output stream occurs io exception!");
}
}
}
return null;
}
大家也可以参考官网上接入华为分享的开发指导:
https://developer.harmonyos.com/cn/docs/documentation/doc-guides/huawei-share-service-sharing-guidelines-0000001141302387
运行工程在虚拟机或者真机运行创建的工程之后,会显示原子化服务的主界面(即服务界面)。但是在桌面找不到原子化服务图标,因为原子化服务在桌面是没有icon的。可以在服务中心通过搜索原子化服务的名称找到该原子化服务,将其服务卡片添加到桌面。
原子化服务接入华为分享的运行结果,需要准备两台HarmonyOS手机,且其系统软件版本不低于HarmonyOS 2。
以上就是本期原子化服务的介绍了,你get到了吗?期待更多的开发者小伙伴们加入我们,开启您的原子化服务开发之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