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红外测温枪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1-08-27):
搜红外温度传感器,价格比红外测温枪的价格还贵。有谁知道红外测温枪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吗?

网友A:
你批量和单独买一个价格肯定差的太多了

网友B:
热电堆,可以单买,但是得明确用途,工业测温用的元件与额温枪用的价格就相差不少,货源充足与否也会影响价格。
做点温计的话,MLX90614之类的玩玩也可以,AMG8833模块可以做个简单的热像仪。
跟买现成的比,买元件或模块自己搞一般不会省银子。想做个额温枪玩的话,也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热电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613196887.11.719fa676MydCUc&id=610536560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