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 MOS 管实现直流电机换向?

楼主:
小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MX1508,它输出到下图的两个“控制线”上。两个控制线一个是地一个是 3.7V,电机转动。如果地和 3.7v 对调,电机就反转。
电机是 12V 的,所以外面另外有个 12V 的电源,这个电源的地会某根控制线连通,但不确定究竟哪根。
上图中,两个控制线一高一低时,上方的两个 或者 下方的两个 继电器导通,电机转动。
红线 和 绿线 通向电机,图中没画电机。
每个继电器触点都配了电容。

但,因为控制线的驱动电压不够,继电器经常吸断吸断吸断吸断吸断吸断,电容都烧了。
现在的想法是用 MOS 管代替继电器。电机的电流最大 3.5A,像 5N60 这样的 MOS 管肯定够了。
但画了半天图也设计不出来。请看下面草图:

绿色是12V的电机电路,黑色是 3.7V 控制线路。根本没法运行。
哪位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2021-08-28):
用LM298吧,简单些

网友B:
这是一个NMOS半桥,实现正反转 就再加一组 一样的。
AH AL是pwm输入。不能同时导通。满占空比下 上桥臂的自举电容 不能很好的 充电。
PHASE_A是连接电机一端。
此图是 参考了xxd航模电调的一部分,元件参数不是绝对的,自己可以修改。

用PMOS代替Q1 就不用升压。会简单些,而且可以满占空比运行。

网友C:
有源器件开关的问题,
同性管,驱动电路复杂,互补管,配对困难。

网友D(点评):
不是线性放大,只是开关电路,不需要配对,功率足够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向改变需时,比管子的开关时间长得多,
所以,管子的开关速度不需贼高,栅极电荷以电阻泄放也行。

网友E:
电流不算大,驱动电压较低时,用双极晶体管搭成H桥,电路更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流不算大,驱动电压较低时,用双极晶体管搭成H桥,电路更简单。

半导体三极管都有互补的,互补桥的驱动原理相若,分别只是,
BJT 乃短冲程电流控制,MOS 为长冲程电压控制,MOS要完全开通,栅压需 5V 或更高,如果不用脉冲变压器,而 Vcc 只有十几V ,甚至 5V ……。

网友F:
H桥 L298N 小电流的话

网友G:
电机最大电流3.5A,还是不要自己搭H桥了,直接用现成的芯片吧。
例如RZ7886 , MC33886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电机最大电流3.5A,还是不要自己搭H桥了,直接用现成的芯片吧。
例如RZ7886 , MC33886 ...

这个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