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关于HR31型湿敏电阻程序问题

楼主(2021-08-28):
#include"def.h"

void DelayXus(U8 k);//延时子程序
S16 GetTemp(U16 i);//温度转化子程序
U16 Tansfom(U16 HumAD,S16 Tem);//湿度转化子程序

void HumTemTrans(U16 *Hum,S16 *tem)
{
        U8 i = 0,k = 0;
        U16 GETADCT,GETADCH = 0;
        U16 SumHum,SumTem,AvgHum[5],AvgTem[5],ResultHu;
        S16 ResultTem;//温度
        CLK_Init();//对时钟进行初始化
        IO_Init();//IO口初始化,使IO1与IO2置为强推拉模式
                                                //初始化AD0与AD1
        while(1)
        {
                        CLRIO2();
                        SETIO1();
                                DelayXus(250);
                                GETADCH += GetADCResult(CHRH);//湿度ADC值
                                DelayXus(210);//减去大概的AD采样时间
                        CLRIO1();
                        SETIO2();
                                DelayXus(250);
                                GETADCT += GetADCResult(CHRT);//温度ADC采样
                                DelayXus(210);
                        if((++i)>=30)//一次采样30个周期
                {
                        AvgTem[k] = GETADCT/30;
                        AvgHum[k] = GETADCH/30;
                        if((++k)>=5)
                        {
                                CLRIO2();//让IO1与IO2同时置为低电平,减小直流时间段
                                CLRIO1();
                                //由于开始一次采样误差较大,去掉AvgTem[0]
SumTem = AvgTem[1]+AvgTem[2]+AvgTem[3]+AvgTem[4];
                                SumTem = SumTem/4;
                                SumHum = AvgHum[1]+AvgHum[2]+AvgHum[3]+AvgHum[4];
                                SumHum = SumHum/4;
                                ResultTem = GetTemp(SumTem);//得到温度
                                //通过函数查表得到对应湿度值
                                //可以将阻值全部转化成对应AD值,通过快速查表,省去很大的内存空间
                           ResultHu = Tansfom(SumHum,ResultTem);
                                *Hum = (uint)ResultHu;
                                *tem = (int)ResultTem;
                                break;//退出
                        }
                        GETADCH = 0;
                        GETADCT = 0;
                        i=0;
                }
        }
}
说明:湿度转化必须根据温度查表算出对应湿度。如温度在25℃,湿度在60%时对应阻抗为25.5K,则对应AD1口的AD值为625≈1024*39K/(39K+25.5K//1M) (假定单片机为10位ADC)。

//湿度转化子程序
/*********************************************
参数:Tem 温度10倍结果 如25.2℃ 则Tem输入为252
                        HumAD湿度采样ADC值当前为10bitADC
返回:湿度值10倍结果
*********************************************/
const unsigned int TAD[]={
//HR31
// 90%-80%-70%-60%-50%-40%-30%-20%-10% (RH)
879,798,634,424,238,113, 55, 41, 39,   //0℃
898,820,676,468,273,128, 59, 42, 39,   //5℃
912,849,711,507,307,148, 64, 43, 39,   //10℃
925,873,745,552,339,164, 69, 44, 39,   //15℃
933,888,773,586,366,182, 74, 45, 39,   //20℃
942,903,804,625,399,200, 81, 47, 40,   //25℃
949,912,824,655,424,218, 89, 49, 40,   //30℃
953,921,842,684,452,241, 98, 50, 40,   //35℃
959,929,858,711,483,258,106, 52, 40,   //40℃
963,938,873,731,504,266,114, 54, 41,   //45℃
967,944,884,749,525,281,121, 56, 41    //50℃
};//

unsigned int CurAD[9];
u16 Trana(s16 Tem,u16 HumAD)
{
u16 Rehum,k;
u8 num;
if(Tem<=0)//0摄氏度的使用0的
{
for(num=0;num<9;num++)
{
CurAD[num] = TAD[num];
}
/*
Rehum = 0 - Tem;
for(num=0;num<9;num++)
{
CurAD[num] = TAD[num]-(TAD[num+9]-TAD[num])*Rehum/50;
}
*/
}
else if(Tem>=500)//超过50摄氏度的
{
Rehum = Tem - 500;
for(num=0;num<9;num++)
{
CurAD[num] = TAD[90+num]+(TAD[90+num]-TAD[81+num])*Rehum/50;
}
}
else
{
  for(k=1;k<11;k++)//从1开始
{
if(Tem<(k*50))        //温度有做10倍数
{
Rehum = k*50-Tem;
k = 9*k;
for(num=0;num<9;num++)
{
   CurAD[num] = TAD[k+num] - (TAD[k+num]-TAD[k-9+num])*Rehum/50;//
}
break;
}
  }
}

if(HumAD<CurAD[8])//10%--
{
Rehum =  100-(CurAD[8]-HumAD)*100/(CurAD[7]-CurAD[8]);
if(Rehum>100)Rehum=0;
}
//        else
//                if(HumAD>=CurAD[0])//--90%
//        {
//                Rehum = (HumAD-CurAD[0])*105/(CurAD[0]-CurAD[1])+900;
//        }
else
        for(k=1;k<9;k++)//从1开始,也就是   90%>HumAD>80%
        {
         if(HumAD>=CurAD[k])        //湿度在90%-80%-70%-60%-50%-40%
                {
Rehum =  (HumAD-CurAD[k])*100/(CurAD[k-1]-CurAD[k])+900-k*100;//
                                break;
}
}
if(Rehum>=999)Rehum=999;
return Rehum;
}

这是厂家提供的demo ,前面AD转换 以及温度补偿算法能看懂,到最后转化成实际湿度的程序是怎么转换的,看不明白。求大神提点提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的是查表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