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 会“倒灌”吗?

楼主(2021-08-28):
有个 基于 LM2596 的 12V 转 5V 的模块,电路应该和下面类似,但具体的我也没抄板。

请问:假如输出端收到了从其它地方来的 5V 电压,LM2596 会怎样呢?
我感觉由于反馈机制,如果外来电压高于 LM2596 的设定电压,它就仍然会给 220uF 充电;反之就不充电。
对吗?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出与其它电源并联且电压高于2596的输出,外电源当然会给2596的输出滤波电容充电。但是否构成倒灌得看外电源电压到底高出多少,只有足够高才能倒灌入2596。此时,2596成了外电源的负载,本身已不能工作。另外,反馈机制在此也不是给电容充电的原因,纯粹就是电势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