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怪的问题,请大学帮忙看看

楼主(2021-08-28):
遇到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CD4511驱动共阴LED管,电压大于8.8V就什么都不显示了,小于8.8V就正常,看CD4511的参数,电压可以去到18V。出现这种情况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端电压不够高,VDD=18V,VHi>=2*VDD/3 才保证。

控制端电压是5V单片机输出电平,还有这个参数,我查查,谢谢。

网友B:
随着供电提升,输入端阀值也同步提升,到某个程度,当输入高电平信号不被识别为高电平时候,则显示失灵。

@tianxiongweitxw :CMOS特性就是这样的,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它的输入阈值是1/2Vcc,在大动态供电应用时候,一般的做法是采用电平转换电路,也即1个三极管,基极接单片机,集电极经过电阻上拉CMOS的VCC,集电极输出接CMOS输入,这样虽然驱动逻辑反了,但是这个在单片机很容易处理,同时比较简单的解决了后面电压供应范围问题,。
有没有接受标准TTL电平的驱动IC,感学这IC设计得太扯了,输入电平还和驱动电压有关。

楼主:
有没有输入是标准ttl的,这ic设计得好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8改成Vcc+5就可以了,串联的电阻由1k改成470欧就可以了。

有没有接受标准ttl电平的,这样就不受电源电压影响。

网友C:
不是IC设计问题,是自己设计时不看不研究数据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