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替换STM32,上电后,复位引脚一直低电平,无法启动

楼主(2021-08-28):
求救!
用GD32替换STM32后,上电后,复位引脚一直是低电平,程序无法启动,用镊子短路10K电阻,强制接到3.3V后,可以正常启动。。。
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二呀。。。

楼主:
如果用仿真器直接供3.3V,可以启动。也可以下载,就是接24V   经过电源芯片转换出来的3.3V 上电后,跑不起来、复位引聊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
发现将0.1UF的电容拆掉后,就正常了,啥原理。。。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3.3V的上电波形吧,估计太慢了。

网友B:
2) 部分客户使用有源晶振出现问题,在GD32F103 小容量产品,发现会在MCU 的复位管脚一直把电平拉到0.89V,电平不能保持在高电平。
    描述:是由于部分有源晶振起振时间太快,复位信号还没有完成导致的
    解决方法:就是在有源晶振的输入端与地之前并上一个30pf电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这个问题也出现过,是因为助焊剂加多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