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几个基础模块电路的详细讲解分析

楼主(2021-08-28):
基本的模块电路,熟练电路原理

先来几副电路图:

TDA2030电路图

34063电路图

555电路

TDA2030电路图

三极管分立元件电路

好了,看完以上这些电路图,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每一个电路图,到底是怎样运行的吗?如果你能够看懂,那恭喜你,你已经入门电子设计了,如果你还没看懂,请你不要失去信心,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基础模块电路。

第一部分:电源电路直流稳压电源是电子设备的能源电路,关系到整个电路设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电路设计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本节重点介绍三端固定式(正、负压)集成稳压器、三端可调式(正、负压)集成稳压器以及DC-DC电路等组成的典型电路设计。

电源处理框图

整流电路的作用是将交流电压U1变换成脉动的直流U2,它主要有半波整流、全波整流方式,可以由整流二极管构成整流桥堆来执行,常见的整流二极管有IN4007、IN5148等,桥堆有RS210等。滤波电路作用是将脉动直流U2滤除纹波,变成纹波小的U3,常见的电路2有RC滤波、KL滤波、∏型滤波等,常用的选RC滤波电路。

集中整流形式

实际应用电路中,芯片输入端和输出端与地之间除分别接大容量滤波电容外,通常还需在芯片引出脚根部接小容量(0.1µF~10µF)电容Ci、Co到地。Ci用于抑制芯片自激振荡,Co用于压窄芯片的高频带宽,减小高频噪声。Ci和Co的具体取值应随芯片输出电压高低及应用电路的方式不同而异。

78系列三端稳压器基本应用电路

第二部分:运算放大器电路运算放大器一般可分为通用型、精密型、低噪声型、高速型、低电压低功率型、单电源型等几种。表示运算放大器性能的参数有:单/双电源工作电压、电源电流、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流、输入电阻、转换速率、差模输入电阻、失调电流温漂、输入偏置电流、偏置电流温漂、差模电压增益、共模电压增益、单位增益带宽、电源电压抑制、差模输入电压范围、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输入噪声电压、输入噪声电流、失调电压温漂、建立时间、长时间漂移等。

同相输入比例运算电路

反相输入比例求和电路

差动放大电路

第三部分:信号产生电路在各种电子设计制作过程中,需要产生各种波形,如矩形波,正弦波,三角波,单脉冲波等。产生的方法主要利用运算放大器或专用模拟集成电路,配以少量的外接元件可以构成各种类型的信号发生器。

分立模拟电路构成矩形波产生电路

自激式的等效电感振荡器

第三部分:信号处理电路信号处理电路主要利用集成运算放大器或专用模拟集成电路,配以少量的外接元件可以构成各种功能的处理电路。主要功能有信号放大、信号滤波、阻抗匹配、电平变换、非线性补偿、电流/电压转换、电压/频率转换等。

运放组成的有源低通滤波器

声音报警电路

第四部分:传感器及其应用电路传感器是能感受(或响应)规定的被测物理量,并按照一定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输出的器件或装置。传感器通常由直接响应于被测量的敏感元件和产生可用信号输出的转换元件以及相应的电子电路所组成。

霍尔传感器基本应用

光电检测电路

第五部分:显示电路LED(LightEmitTIngDiode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是由发光二极管构成的最为常用的显示器件。数字LED显示器利用7个发光二极管显示数字,通常被称为七段LED显示器、或者数码管。另外,数码管中还有一个圆点型发光二极管,用于显示小数点。

LED显示器内部结构

LCD现实原理,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液晶显示器件的具有偶极矩的液晶棒状分子在排列状态上发生变化,使得通过液晶显示器件的光被调制,从而呈现明与暗或透过与不透过的显示效果。下面介绍FPGA驱动点阵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MDLS)的方法与程序。

液晶显示模块电路方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