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1-08-28):
        最近做了一个脉冲变压器的驱动,发现一上电给上PWM波电流就会激增,然后后级推挽电路三极管烧毁。去掉推挽电路测试,驱动输出PWM正常,一接上推挽电路电路就会短路,想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上电路图

网友B:
显然电路设计有误,具体需要电路才好分析。

网友C:
发电路图上来,没图没真像。

网友D:
示波器看看吧,我也经常用,但没烧过。

楼主:


楼主:
刚刚学会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
对,因为原理图是别人给的,之前画pcb的时候确实没怎么在意原理图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不过我焊的时候已经像你说的这样改过来了,但还是存在我上面说的那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学会怎么上传图片

Q1 Q3用的是D882,Q2 Q4用的2sb772目前测试变压器次级两绕组输出到mos的GS波形如图

网友E(2022-01-08):

没有图纸。搜索
复制

初步认为推挽输出管截至频率过低,或EC等输出线过长,如果后面还有MOS,那就是驱动电压和速度两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