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链] LittleVGL 中文汉字字库制作工具

楼主(2021-08-28):
LVGL字体转换工具:LvglFontTool 第三方大神制作的离线字库转换工具,并且非常简单实用。
可以去LVGL官网了解字体相关的接口。

网友A:
这个工具好像有好多类似的工具,可以借鉴的。
我也仔细看看。

网友B:
这种软件,市面上特别多,具体哪个好用,还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C:
怎么不试用pc2lcd2000呢

网友D:
LvglFontTool 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E:
离线字库多大的呢?

网友F:
有移植LittleVGL 的吗?

网友G:
字体接口支持怎么个扫描方式 呢

网友H:
这个官网有相关的程序可以使用的。

网友I:
字体选择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J:
LittleVGL 字库占用空间太大了。

网友K:
软件非常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L:
字库转换工具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M(2021-10-06):
这个不能使用在vlvgl8版本上

网友N:
这个是通用的字库吗

网友O:
Font文件在哪里查找呢

网友P:
LvglFontTool开源的吗

网友Q:
LVGL官网有接口可以使用。

网友R:
怎么生成数字接口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好像有好多类似的工具,可以借鉴的。
我也仔细看看。

还有哪些工具啊?

网友T:
用的最多的是pc2lcd2000

网友:
离线字库转换工具适配哪些lcd

网友U:
是只能适用LVGL字体转换吗

网友V(2022-06-02):
这个可以移植吗?

网友W:
期待LittleVGL 的教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