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驱动末端开路同轴电缆上升沿时间

楼主(2021-08-28):
使用自制的方波脉冲驱动末端开路的同轴线,测量在末端的边沿时间。驱动器的输出内阻大概30欧姆,同轴电缆应该是50欧姆的。
我看网上说如果同轴电缆的末端进行了阻抗匹配,那么从驱动端看同轴线这一端,应该是纯阻性的,在同轴线末端去测量边沿时间应该和线缆长度无关。

那么如果末端没有阻抗匹配,只是简单开路,会是什么情况,我做了实验,发现边沿时间随线长度变化,线从2m变为6m时候,边沿时间从100ns变为78ns。这我不能理解,我的看法是即使没有末端端接,线的特征阻抗不变,边沿时间也应该和线长无关。

另外,我发现给定长度的线,如果驱动电压加大,其末端测到的边沿时间也会变大,尤其是驱动电压超过100V后。这我更不能理解,即使同轴线可以被看成电容,整根线的RC常数应该不随驱动电压变化,边沿时间也应该不变才对。是不是我少考虑了什么?

求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100ns变78ns,变快了?
电压高了,充电电流又变了,又要受寄生电感影响了,估计是

楼主(点评):
抱歉,是从100 ns到178 ns。打错了,无法修改。

网友B:
源端未匹配造成多次回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