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G的这是个什么器件

楼主(2021-08-28):
请教一下,板卡上有一个标有G的器件,请问这是什么器件?多谢!

网友A:
可能是磁珠电感,也可能是压敏电阻,具体需要分析电路,也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是磁珠的话,应串联在电路中,直流电阻接近于0。是压敏电阻的话,应并联在电路中,在线测直流电阻应为较大的值或变化的值(因电容充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