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算法]平方根倒数速算法FISR详解,STM32G071实战测试

楼主: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21小跑堂

本文为大家介绍经典C语言平方根倒数速算法(或称Fast Inverse Square Root)。详细推导魔法数字0x5f3759df究竟从何而来,并最终在MCU上对比该算法和<math.h>中double sqrt(double)方法的性能表现并给出使用建议。本文不涉及高深的数学变换或复杂的计算机原理,但希望读者具备一些C语言基础;此外任何相关领域的积累都可能有助于内容理解。

希望本文能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平方根倒数简介
求平方根倒数在向量单位化操作中很常见,先举个例子,假设在二维平面内有一向量:
将该向量单位化,即将向量模长缩放为1,用向量除以它的模,可以表达成下式:
此处,单位向量的坐标,即是原向量坐标和模长倒数的乘积。
一般而言,对任一数x, 即被称作平方根倒数。

C语言内求平方根倒数
C语言内求平方根属于常规操作,因为<math.h>中已经提供了double sqrt(double)函数给大家调用,该函数接收一个double型变量,并返回其平方根。部分场合使用float类型,如果是我,我会这么写:
#include <math.h>
float x =0;
float inverse_square_root =0;
inverse_square_root =1/sqrt(x);
事实上,大多数计算机处理加法和乘法时更快,对于除法和开方运算,速度相对较慢。定义在<math.h>中的sqrt()方法其系统开销是比较大的,尤其在部分MCU上,有时不能很好地满足系统实时性要求。

速算法介绍
该情景与上世纪末PC算力较低的情况颇有几分相似,而在那段PC内存按MB计算的岁月里,优秀的C语言程序员们找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法:平方根倒数速算法(Fast Inverse Square Root),据说该算法最早由GaryTarolli在SGI Indigo开发中使用,对起源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探究。
平方根倒数速算法是一个单独的函数实现,代码如下:
float FInvSqrtRoot(float x)
{
    long i = 0;
    float y, halfx;
    halfx = 0.5 * x;
    i = *(long*) &x;                 // 按照整型方法操作浮点数
    i = 0x5f3759df - (i >> 1);       // 魔法?
    y = *(float*) &i;                // 获得平方根倒数近似值
    y = y * (1.5 - halfx * y * y);   // 一次牛顿迭代
    return y;
}
该函数接收一个float型变量,并返回其平方根倒数。
Step1.奇怪的地址类型转换
i = *(long *) &x;                // 按照整型方法操作浮点数
代码第四行将浮点数x按照整型数据操作,这里的操作方法与类型转换有很大不同;类型转换将内存中按照浮点数标准表示的值近似为最接近的整数,并按照整数标准储存在内存中,像这样:i=(long)x;要理解*(long *) &x与(long)x的不同,需要了解浮点数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法。
浮点数在计算机中使用类似科学计数法的形式储存,float类型的浮点数使用32bit表示,结构如下:
最高位,第31位,为符号位,若S=0,该浮点数为正数;若S=1,该浮点数为负数。
接下来的8位数字,为指数部分,指数E范围为[0,255],为可以表示负指数,规定在E的范围基础上-127,即[-127,128];例如E=3表示2^(3-127)=2^(-124)。
接下来的23位数字,为尾数部分,即有效数字部分。由于二进制下有效数字必为1.xxx的形式,整数部分必为1,因此无需使用第22位表示整数1,而是直接表示小数点后一位,整数部分不在尾数M中体现,只在计算时加上;即M=0101…表示二进制的1.0101。以上,float型浮点数在内存中的存放形式已经明确。
现假设有一float型浮点正数x,其在内存中按照上述方式存放,即:
则x表示的浮点数值为:
注意平方根倒数速算法只接收正数,所以全文只讨论x为正浮点数的情况

此时再回来看i=*(long *) &x这行代码;
第一步;取x的地址,注意此时x的地址指向一个浮点数,内存中对应的数据为:E*2^23+M
第二步;将该地址转换为指向long整型的地址,注意转换的是地址类型而不是数据,现在内存中的数据仍然是:E*2^23+M
第三步,取该地址指向的数据,赋给i;此时程序将按照整型标准去读取这个数据。因此,可以将i理解为x对应内存数据的整型解释。现在可以对i进行整型支持的操作,比如接下来要用到的位移操作。

Step2.施放魔法
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现在进入算法的核心,即施放魔法:
i = 0x5f3759df - (i >> 1);       // 魔法?
要理解这行代码,需要一点点数学铺垫;我们先给x表示的浮点数取个对数:
其中,M表示尾数,M/2^23范围在[0,1)之间;在极限理论中,若x属于[0,1],有以下关系:
即在x接近0或1的条件下,log2(1+x)接近x;很明显当x不靠近0或1时,误差会变大,如下图左侧所示:
如果在等式右侧加入一个微小量u,可以使得x+u在[0,1]范围内近似log2(1+x),如上图右侧所示:
所以有:
因此,
此时再倒回去看浮点数x在内存中的存放形式,即:E*2^23+M;
因此可以认为浮点数的对数形式与其内存存放形式相似,只是添加了缩放和平移。我们知道:
令:
所以有:
将上式展开:
稍作整理:
这太棒了,因为浮点数在内存中的存放形式,即:E*2^23+M
而上式中
则相当于对其内存形式右移1位,即
由此可知,魔法数字0x5f3759df就是包含u在内的修正项: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魔法代码的解析:
i = 0x5f3759df - (i >> 1);       // 魔法
i就是x对应内存数据的整型解释,将i右移1位相当于乘以二分之一,也就是1/2*(Ex*2^23+Mx);
等式右侧的运算结果,就是 ,也就是
注意此时程序认为i是整型变量,所以需要下一行代码再将其转换为浮点型;
y = *(float *) &i;              // 获得平方根倒数估计值
此时y即是x的平方根倒数。
Step3.优化结果
由于上述推导中,引入了修正系数u,所以y只是近似解。
接下来使用牛顿法(Newton Method)进行一次迭代,使y更接近准确值。简单来说,使用牛顿法,可以从一个近似解获得一个更接近准确答案的解;牛顿法的核心思想是迭代,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属于已知x求y的类型,即
假设已经获取一个近似解y1,则可以通过一次迭代求取更优解y2:
神奇的是计算y2仅需要乘法和减法运算,于是有如下代码:
y = y * (1.5 - halfx * y * y);   // 一次牛顿迭代
该行代码返回优化后的平方根倒数,也就是最终运算结果。

性能测试

接下来我会在STM32G071上测试Fast Inverse Square Root算法与<math.h>中提供的double sqrt(double)算法的性能,并尝试以此证明它为何被尊为经典。STM32G071运行在64MHz下,编译器和调试器优化分别为-O0和-g3。
使用uint32_t替代long型:
float FInvSqrtRoot(float x)
{
    uint32_t i = 0;
    float y, halfx;
    halfx = 0.5 * x;
    i = *(uint32_t*) &x;             // 按照整型方法操作浮点数
    i = 0x5f3759df - (i >> 1);       // 施放魔法
    y = *(float*) &i;                // 获得平方根倒数近似值
    y = y * (1.5 - halfx * y * y);   // 一次牛顿迭代
    return y;
}
因为STM32G071的RAM大小为36KB,先构造了8000个float数据的数组,大小为32KB;构造方法如下:
float test_data[8000] ={ 0 };
for (uint16_t i = 0; i < 8000; i++)
  test_data[i] = i * 1000 + (float)i / 1000;
使用两种不同算法处理上述8000个数据,测试代码如下(注意此处仅作演示,测试方法不一定严谨):
//平方根倒数速算法
printf("FISR Test Start!\r\n");
ticks = 0;//定时器计数,1ms/tick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1);
for (uint16_t i = 0; i < 8000; i++)
  sroot=FInvSqrtRoot(test_data[i]);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1);
printf("FISR Test Stop!\r\n");
printf("FISR Time Elapsed:%f\r\n", ((float) ticks) / 1000);

//传统1/sqrt()
printf("SQRT Test Start!\r\n");
ticks = 0;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1);
for (uint16_t i = 0; i < 8000; i++)
  sroot=1 / sqrt(test_data[i]);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1);
printf("SQRT Test Stop!\r\n");
printf("SQRT Time Elapsed:%f\r\n", ((float) ticks) / 1000);
在上述测试环境下,FInvSqrtRoot耗时181ms,1 / sqrt()耗时325ms,FInvSqrtRoot比1 / sqrt()快大约79%。由于sroot是float型,sqrt()返回double型,所以1 / sqrt()测试时有额外的类型转换损耗;将sroot更改为double型,则类型转换损耗由FInvSqrtRoot承担;该状态下,FInvSqrtRoot耗时187ms,1 / sqrt()耗时315ms,FInvSqrtRoot比1 / sqrt()快大约68%。注意FInvSqrtRoot求取的仅是平方根倒数的近似值,和1 / sqrt()比对,误差约在1%以内。

魔改:平方根速算法
根据上述原理,可将平方根倒数速算法修改为平方根速算法,代码如下:
float FSqrtRoot(float x) {
    uint32_t i = 0;
    float y;
    i = *(uint32_t *) &x;            // 按照整型方法操作浮点数
    i = 0x1fbd1df5 + (i >> 1);       // 施放魔法
    y = *(float *) &i;               // 获得平方根近似值
    y = 0.5 * (y + x / y);           // 一次牛顿迭代
    return y;
}
在上述测试环境下,FSqrtRoot耗时109ms,sqrt()耗时221ms,FInvSqrtRoot比sqrt()快大约100%。由于sroot是float型,sqrt()返回double型,所以sqrt()测试时有额外的类型转换损耗;将sroot更改为double型,则类型转换损耗由FSqrtRoot承担;该状态下,FSqrtRoot耗时115ms,sqrt()耗时208ms,FInvSqrtRoot比sqrt()快大约80%。

以上代码仅作原理演示用,已通过附件分享 FISR.zip (474 Bytes)
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推导实验,算法性能也请根据实际需求比对。

来自 2楼

网友A(2021-09-08):
楼主,我以前计算快速平方,就用平方根倒数的函数,返回 x*y就是平方根,测试了文中的快速平方根,发现其误差稍大,是不是那个常数的问题?那个常数0x1fbd1df5具体是怎么算的?
float FInvSqrtRoot(float x)
{
    long i = 0;
    float y, halfx;

    halfx = 0.5 * x;
    i = *(long*) &x;                 // 按照整型方法操作浮点数
    i = 0x5f3759df - (i >> 1);       // 魔法?
    y = *(float*) &i;                // 获得平方根倒数近似值
    y = y * (1.5 - halfx * y * y);   // 一次牛顿迭代
//    return y;                   //返回平方根倒数
    return (x*y);                   //返回平方根, 这个计算比上文中的快速平方根更精确。
}

楼主(点评):
当然x*y也是可以的, 我的是:0.5 * (y + x / y) 你的是:y * (1.5 - halfx * y * y)和x*y 虽然看起来你的方法运算步骤较多,但因为我使用了除法,效率不一定比你的高; 魔法数字是优化出来的,根据不同的评估方法,会稍有变化,所以你可能见过不止一个版本; 0x1fbd1df5是我推导出来的,参考文中公式,令等式T=根号x再做推导即可; y = 0.5 * (y + x / y)是根据T=根号x推导的牛顿迭代式。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谢谢!我修改下常数试试。

楼主(点评):
我用[1,65535]测试了你的算法,以sqrt为基准,采用fabs(FSqrtRoot(k) - sqrt(k)) / sqrt(k)*100求偏离百分比;你的算法最大误差是0.17%,我的最大误差是0.09%,看起来还是我的要好一些,哈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客气了,相互学习。

楼主(点评):
事实上只要增加牛顿迭代次数,精度提升会非常明显。你的代码多迭代一次,误差可以降到0.0004%,非常不错了。

网友B:
额~~看着有点晕,
先标记下,慢慢消化

网友C:
看得晕啊。

网友A:
以前看过英文版的,再一次深入了解了那个让人抓狂的常数。

楼主(点评):
英文论文把数字拆开讨论的,看完这个再回去看论文,会有更多收获。

网友D:
速度可以啊。

楼主(点评):
速度确实更快,但精度有损耗,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吧

网友:
讲解的非常详细了。

楼主(点评):
原英文论文采用更精确的推导方式,感兴趣可查阅资料

网友E:
平方根倒数速算法FISR

网友F:
这个计算量这么大吗

楼主(点评):
推导比较麻烦,但用起来方便

网友G:
用fpu是不是更快?

楼主(点评):
我不清楚标准sqrt实现是否对fpu有支持,可以找个M4测试一下;还有人说fpu有专用开方指令,暂未查证

网友H:
STM32G071性能一般啊

网友I:
FInvSqrtRoot耗时181ms?

网友J:
查表是不是速度快一点呢

楼主(点评):
如果待处理的数据可穷举,且总数不大,当然查表更快

网友K:
平方根倒数速算法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L:
一直使用double sqrt(double)。

网友M:
平方根计算的速度最快是多少呢

网友N:
可不可使用查表的 方式呢?

网友O:
这个计算平方根和小数点乘法哪个快?

网友P:
这个算法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Q:
math.h的代码不好用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R:
STM32G071是多大的频率的?

网友S:
感觉算起来好复杂呢。

网友T:
一直使用的是sqrt

网友U:
这个还需要几ms才能完成吗

网友V:
这最快可以提高到多少时间?

网友W(2022-04-13):
或许后面还真会用到

网友X:
这个算法最早出现在dos版本的duke游戏代码中,据说代码成型于70年代末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算法最早出现在dos版本的duke游戏代码中,据说代码成型于70年代末

有一篇很老的论文,详细很多,网上可以找见

网友Y(2022-05-28):
一直使用的是math库的计算。

网友K:
这个计算速度很快吗?

网友Z(2022-10-05):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AA: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B: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Z(2023-04-01):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AC:
通配符 '^里的用于表示字符串开始

网友AA: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AC: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AD:
Git官网 下载合适你的安装包

网友AE: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AF: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AG: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AB: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AH:
寄存器是中央处理器内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用来暂存指令、数据和地址。可以将其看作是内存的一种。根据种类的不同,一个 CPU 内部会有 20 - 100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