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6F1518,请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2021-08-29):
最近做一个项目,CPU选用的是PIC16F1518,调试器用的是PICkit3.5,IDE用的是MPLAB IDE v8.92,编译器是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_12_16 MCUs,写了个简单的软件延迟和IO翻转的程序,使用programmer方式,能将编译后的软件下载到CPU中,更改延迟时间,IO中间的延迟时间缺失是有变化。使用Debugger模式的时候,能正常提示连接到仿真器与CPU,提示如下:

楼主:
编译后,提示如下:
,然后IDE就闪退。

目前所用的操作系统是win10 专业版。也尝试过在虚拟机的XP系统下,现象一样。

这个问题搞了几天了,有没有知道原因的大哥帮忙指点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哪个地方的设置错误导致的?谢谢谢谢

楼主:
配置字的设置如下:

楼主:
将BROEN关掉,和将外部晶体换成XT,效果一样,还是闪退

网友A:
现在还用8.92?好多芯片都不支持了,你得用MPLAB X IDE啊,至少5.0版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后,提示如下:
,然后IDE就闪退。

这个和系统没关系呀, 是电脑无法从你单片机中读出debugging数据,你自己看配置位的设置吧 。 就是电脑无法以通过仿真器读取 PIC单片机的数据

楼主:
我用的这个芯片也是很老的芯片了,MPLAB X IDE和MPLAB IDE v8.92的编程有些区别,还暂时不习惯,就暂时用老的ID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系统没关系呀, 是电脑无法从你单片机中读出debugging数据,你自己看配置位的设置吧 。 就是电脑无 ...

能通过Programmer烧写程序且程序能正确执行(最起码改变软件延迟时间,外部IO的跳变间隔时间有变化就应该能说明程序正确执行了吧),能不能就说MCLR,ICSPDAT,ICSPCLK这几根线,从单片机到仿真器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楼主:
新换了个CPU,现象一样

楼主:
1、把系统工作电压改成3.3V,现象一样
2、在DEBUG模式下,读CPU,擦除CPU,执行都正常,唯一的就是烧写不正常,IDE闪退

楼主:
实在没有办法了,换了个开发环境,现在可以了

网友B:
你对比下两个编译环境在对单片机的配置上有什么区别了

楼主:
跟单片机配置字没多少关系,但是现在搞定了也是糊里糊涂的,具体啥原因真的不知道

楼主:
更神奇的一幕出险了,因为实在是不习惯X的界面,换回IDE 8.76,居然能仿真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