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vgl汉字不显示的原因

楼主(2021-08-29):
必须保证程序是UTF-8编码,即在keil里面设置编码方式为UTF8。
放置一个显示的代码:
  1. LV_FONT_DECLARE(myFont);声明字体
lv_obj_t* font_label;
lv_obj_t* src = lv_scr_act();
        static lv_style_t font_style;
        lv_style_init(&font_style);
        lv_style_set_text_font(&font_style, LV_STATE_DEFAULT, &myFont);
        font_label = lv_label_create(src, NULL);
        lv_obj_add_style(font_label,LV_LABEL_PART_MAIN, &font_style);
        lv_label_set_text_static(font_label,  " 你好audio");
        lv_obj_align(font_label, NULL, LV_ALIGN_CENTER, 0, 0);

网友A:
把keil设置成UTF-8这是个方法,不然显示不了

网友B:
那你原来注释的如果不是UTF-8,而且还是中文 是不是就不好显示了,注释如果是英文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网友C:
有没有办法 显示别的编码格式的汉字呢?

网友D:
这是个挺好的教程说明。一般现在都会用GB2312的编码格式,也不会注意这个因为编码不一样导致显示不正确的事情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关于LVGL的教程分享分享呀

网友F:
挺好的,是一个避坑指南

网友G:
请教一下,LVGL上手容易么?

网友H:
lvgl好像是个GUI吧,不知道好不好用,应该挺好用,用的人很多

网友I:
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改成GB2312的呢?因为备注都是中文的而且格式是GB2312的

网友J:
请问是不显示 还是 显示乱码呢?

网友K:
楼主有没有快速上手LVGL的教程,求一份

网友L:
还是英文比较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M:
LVGL现在好像挺成熟了,可以试试

网友N:
可以可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O:
如果可以 用英文吧,至少保证能正常显示

网友P:
还是产品带GUI比较好,让客户可以觉得高大上

网友E:
复位引脚跳线引出,复位的瞬间下载程序,有可能是能烧录进去的

网友Q:
为什么一定要是这种编码方式呢

网友R:
其他的形式的不能识别吗

网友S:
这个是一个什么工具啊

网友T:
如何进行转码呢

网友U:
看来以后要注意这方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