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LED闪烁&串口打印&ADC测量传感器

楼主(2021-08-29):
感谢microchip和二姨家提供的好活动,让我有机会学习到microchip先进的微控制器技术。收到板卡有一段时间了,终于忙完手头的事情闲下来学习PIC18F16Q41 CURIOSITY NANO。本次学习了最基础的控制GPIO输出高低电平、串口打印信息、ADC数据采集三个方面。开发环境使用的是microchip自家的图形化配置编译调试一条龙------MPLAB X IDE v5.50。
系统时钟配置为64MHz:

管脚配置如下:

串口配置:

PIC18F16Q41内置了12bit的ADC,精度对于一般应用足够,ADC配置稍微内容多点,但都是图形化傻瓜式的打打钩就行了,再也不用去看什么寄存器手册了,解放了生产力,专心搞应用开发即可:

生成代码后,在main函数里面添加几个简单的测试api:

启动ADC转换,读取ADC数据,将采集数据换算成毫伏,测试中将ADC采集端口RC3连接到了一个模拟输出的烟雾传感器传感器MQ-2:
    int v;
    float s;
    ADCC_StartConversion(channel_ANC3);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DELAY_milliseconds(1000);
        v=ADCC_GetSingleConversion(channel_ANC3);
        s=v*3300.0/4095;
         LED0_Toggle();
        printf("Hello World!%d %f\n\r",v,s);
    }

接线如下,板载LDO输出电流不够,只能额外加电源了:

测试效果:

附上测试工程:

网友A:
还需要安装JAVA6.1开发环境?

网友B:
MPLAB X IDE那个版本用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C:
PIC18F系列芯片 HLVD功能怎么用

网友D:
用什么型号仿真器仿真?

网友E:
如何在MPLAB X IDE中找到已安装的编译器

网友F:
请问楼主如何配置控制字?

网友G:
PIC16系列和18系列的,40引脚的是兼容的吗

网友H:
来一份PIC18F4520单片机中文资料

网友I:
pic18F stm8哪个单片机好用

网友J:
这种图形化开发就是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