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之“纹波的抑制”

楼主:
本文主要介绍开关电源的纹波的抑制方法。
对于开关纹波,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一定存在的。通常的抑制或减少它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根据开关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输出纹波和输出电容值成反比。所以加大电感值和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纹波电流△I可由下式算出:
可以看出,增加L值,或者提高开关频率可以减小电感内的电流波动。
同样,输出纹波与输出电容的关系:
可以看出,加大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通常的做法,对于输出电容,使用铝电解电容以达到大容量的目的。但是电解电容在抑制高频噪声方面效果不是很好,而且ESR也比较大,所以会在它旁边并联一个陶瓷电容,来弥补铝电解电容的不足。
同时,开关电源工作时,输入端的电压Vin不变,但是电流是随开关变化的。这时输入电源不会很好地提供电流,通常在靠近电流输入端(以BucK型为例,是SWITCH附近),并联电容来提供电流。
应用该对策后,BUCK型开关电源如下图所示:
上面这种做法对减小纹波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体积限制,电感不会做的很大;输出电容增加到一定程度,对减小纹波就没有明显的效果了;增加开关频率,又会增加开关损耗。所以在要求比较严格时,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好。
二级滤波
二级滤波,就是在输出LC滤波之后再加一级LC滤波器。LC滤波器对噪声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的减小纹波。但是,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反馈比较电压的采样点。
采样点选在LC滤波器之前(Pa),输出电压会降低。因为任何电感都有一个直流电阻,当有电流输出时,在电感上会有压降产生,导致电源的输出电压降低。而且这个压降是随输出电流变化的。
采样点选在LC滤波器之后(Pb),这样输出电压就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电压。但是这样在电源系统内部引入了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有可能会导致原本稳定的系统变得不稳定。
二级变换
在输出之后接一级LDO变换作为滤波。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馈系统,但也是成本最高,功耗最高的办法。
任何一款LDO都有一项指标:噪音抑制比。经过LDO之后,开关纹波一般在10mV以下。对几百KHz的开关纹波,LDO的抑制效果非常好。但在高频范围内,该LDO的效果就不那么理想了。
对于减小纹波,开关电源的PCB布线也非常关键。
在二极管上并联C或者RC电路
在二极管上并联电容C或RC的方式需要区别RC Snubber电路。对于高频噪声,由于频率高幅值较大,后级滤波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效果不明显。这方面有专门的研究,简单的做法是在二极管上并电容C或RC,或串联电感。
上图是实际用二极管的等效电路。二极管高速导通截止时,要考虑寄生参数。在二极管反向恢复期间,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成为一个RC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为了抑制这种高频振荡,需在二极管两端并联电容C或RC缓冲网络。电阻一般取10Ω-100Ω,电容取4.7pF-2.2nF。
在二极管上并联的电容C或者RC,其取值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确定。如果选用不当,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振荡。
对高频噪声要求严格的话,可以采用软开关技术。
二极管后接电感滤波
这是常用的抑制高频噪声的方法。针对产生噪声的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元件,同样能够有效地抑制噪声。需要注意的是,电感的额定电流要满足实际的要求。

网友A(2021-09-01):
开关纹波,是开关体系自己造成的,
开关的控制,需要 回差,回差就是开关纹波的主体,
第二级滤波应该是负载专用的,採样点接这里,既得不到回差信息,又增加了滤波网络的阶数!

网友A(点评):
还有,负反馈系统,採样点的波动是最小的!

网友A:
线性电源,开关电源,
都是以负载压降作为调整管的控制者,
如果将负载压降作为「子基准」,就不需背负这个「调整率」了。

网友A:
楼主所举的例子,是电池供电,纯直流,
如果以市电为电源,则  二级滤波或双环控制  就更见效果。

网友B:
我十年前写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1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