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AVR® MCU]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FVR DAC OPA1 ADC串口打印

楼主(2021-08-29):
将PIC18F16Q41 Curiosity Nano 评估板在MPLABX IDE 环境下 通过micro usb 线和PC 连接, 用MCC 进行硬件配置
时钟设置 ,

串口设置
ADC 设置
DAC 设置
FVR 设置, 只设置通道1 2.048V
OPA1 设置成电压跟随模式, 将DAC 输出的电压, 连接到OP  的正极输入端

PIN 脚设置
不要忘记了在 电压设置
绿色的画线是用导线将相应的管脚相连,达到电路功能目的。

用MCC 生成相应代码后, 修改增加printf  打印功能,  注意还要添加 #include "stdio.h"
void putch(char txData)
{
  UART1_Write(txData);

}

运行结果:
1 、FVR  ADC 测试值 2811     2.048*4096/2811=2.984v  ,基本达到设置的3.0V
2、DAC 和ADC 测试: 将DAC 从 0 到 255 依次输出到OPA1 的正极, 再测量OPA1 的输出RC2到  RC1 模拟电压输入测量。
DAC 和ADC 的测试值基本一致。
   截取一部分数据
printf ("Here we go ! 20210829\r\n");

   ADC_FVR_Test();

   InitalTLine= ADCC_GetSingleConversion(ADC_RC1_Channnel_Selected);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while(1)
        {
         DACData++;
         DAC1_SetOutput(DACData) ;
          {
            ADCON0bits.ADGO = 1;
           while (ADCON0bits.ADGO);
           InitalTLine= ADCC_GetConversionResult();
           printf ("%d %d \r\n",DACData,InitalTLin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