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疑惑使用MM32F103的5V供电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08-30):
遇到的问题:只使用了MM32F103的定时器TIM2和TIM3以及PA11的外部中断功能,然而5V供电时,可以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一直死机;而换成3.3V供电就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本人查出来的现象是:5V供电时刚开始还能正常工作,定时器也是准的,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定时器就不准了,然后跑着跑着就死机了)

网友A(2022-10-14):
还真没遇到过,你看看供电的时候需要给芯片配置3.3V还是5V的寄存器操作么?

网友B:
按理来说不应该有这种变化吧

网友C:
你是不是5V不稳定啊?我觉得有可能

网友D:
你能不能测试一下5V电源的纹波之类的,是否有干扰

网友E:
建议还是用3.3V的吧,能稳定一些

网友F:
你把你这个电路能截图贴出来么,我怀疑可能跟电源的设计有关系

网友G:
正常来说你用的这几个外设跟电源也没啥关系呀

网友H:
跑跑不准,然后死机?你这怎么知道不准确的?我估计死机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I:
你可以问问官方的FAE,看看他们咋说,但我觉得既然都宽电源供电了,肯定不会出现电源不一样,就死机的情况

网友J:
你能不能换个5V,就直流电源输出的5V试试呢?

网友K:
是不是5V不稳定啊?

网友L:
5V供电是通过开关电源出来的吗?

网友M:
你抓一下你的5V供电,是不是纹波很大。

网友N(2022-11-19):
是不是电源电压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