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中有符号数如何向无符号数转换

楼主(2021-08-30):
(无正文)

网友A:

说清楚点?

网友B:
首先,你必须确定,有符号数必须大于0,然后,强制转换就可以了,命令就是在原来有符号的比如 char 类型的数据,
加个这样的前缀(unsigned char),就实现了强制转换。

网友C:
加上偏移值,然后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D:

       无符号数:不存在正负之分,所有位都用来表示数的本身。
        有符号数:最高位用来表示数的正负,最高位为1则表示负数,最高位为0则表示正数。
       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之间的转换,都要看要转换的数的最高位是否为1,如果不为1,则转换结果就是要转换的数的本身;如果为
1,则转换结果就是转换的数(看作是负数)的补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