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延迟 1S 接通?

楼主(2021-08-30):
系统里有个电机,刚上电时会乱转 1秒。想加个继电器 ,上电后第 1 到 2 秒 的时间内,切断此电机,时间过了再通上。
如图,刚上5V时“继电器”断开 1-2S,然后接通。
请注意“继电器”只是象征性说法,但电机有正反转,所以两个电机线孰高孰低是不确定的,所以可能还是只好用继电器。
但继电器的缺点是一旦导通就要 持续耗电。所以又有下面这想法,用常闭触点,可行吗,电容要多大呢:

可以考虑通电延时闭合的时间继电器,机电控制很常用的通用时间继电器。 如果电机的响应时间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可以考虑在电机驱动器的输入级加电容延迟上电输出

网友A:
RC 延迟电路      可以试试

你这个不行

网友B:
上电转动方向不定,那是永磁同步马达,你的方法没有用.
见过保健风扇吗,打开时经常会来回转几下再出风,有时甚至会反转,用手拨一下就正了.拆开看主轴与座子通过一根扭簧连接,启动就是靠这个反向扭力来进入正向运转的,前一阵想加一个可控硅调速,结果失败,要么全速,要么停转,这才明白这个东东一点不好玩.百度一搜,关于永磁同步马达启动专利一大堆,现在冰点文库死了,只能望洋兴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转动方向不定,那是永磁同步马达,你的方法没有用.
见过保健风扇吗,打开时经常会来回转几下再出风,有时甚 ...

不是“上电转动方向不定”,是上电后会动一下(当然这是我要避免的)。
这就是个小直流电机,转动方向由“电机控制线”的极性决定。

网友C:
又想用继电器,又不想耗电,那么磁保持继电器适合你

@zlf1208 :用磁保持的,一般都会检测断电,在断电前切断的。不过楼主的问题其实是控制没做好,在这里做补救而已
不合适,断电时怎么办?

网友D:
你的控制系统(单片机)启动需要1s吗?用一个RS电路延时数十ms,在这数十ms时间内保证电机不会被开启,然后,等单片机启动后首先处理电机的控制端口就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E:
工控上有那种延时启动的继电器,加一个这种继电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控上有那种延时启动的继电器,加一个这种继电器就好了

我也打算这么做了。

网友F:
继电器串联一个大电容,电容并联一个几K的电阻。

网友G:
加个单片机

网友:
感觉你这个延时思路有问题啊。你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在上电的瞬间有反转情况。而你现在说的所谓延时,只是延时接通电机电源而己。当你电机接通电源的瞬间。该反转还是反转啊。就是算你电机通电瞬间断掉,但你再次接通电源时,不还是该反转的时候继续反转啊。你这个问题要么换电机,要么直接找电机厂家针对这一现象给个解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上电转动方向不定”,是上电后会动一下(当然这是我要避免的)。
这就是个小直流电机,转动方向由 ...

单片机启动在ms级别的,肯定不是信号不确认引起来,可以考虑优化下电路了

网友I:
延时继电器

网友J:
找个电子时间继电器

网友K:
因为你启动时候电机所处的磁场位置不确定造成的。你可以试试嘛,万一有效了呢。

网友L:
继电器 加个三极管驱动,基级加一级RC

网友M:
用与门就可以了,单片机控制线接与门一个输入端,另一个输入端接RC来延时。输出端接电机。保证有足够的延时,而且不用继电器也不会有大电流。

网友N:
可以用单稳态电路来解决,但这属于“遮丑”法,最好是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