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21-08-30):
图中这个二极管D901在电路中有什么用?这个电路是一个充电指示电路,那个二极管那边有什么用?请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有可能为防止左边的高电压窜往右边

网友B:
D901和R940组成一个门电路,同向,起电平转换的作用

网友C:
监测电路,用来监测CHG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D:
具体需要分析D901右侧电路,很可能是为了电平转换,但需要具体电路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