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XL-110B输电线路异频参数测试系统

楼主(2021-08-30):
简介
      新建高压输电线路在投入运行之前,除了检查线路绝缘情况、核对相位外,还应测量各种工频参数值,作为计算系统短路电流、继电保护整定、推算潮流分布和选择合理运行方式等工作的实际依据。一般应测的参数有直流电阻R、正序阻抗Z1、零序阻抗Z0、正序电容C1和零序电容C0、相间电容C12 。

      对于同杆架设的多回路或距离较近、平行段较长的线路、还需测量耦合电容Cm和互感阻抗Zm。测量参数前,需要记录线路的有关设计资料如线路名称、电压等级、线路长度、杆塔型式、导线型号和截面等,并根据这些资料和现场情况作出测试方案。

      在传统的输电线路工频参数测试中,采用三相自耦变和大容量隔离变压器提供测试电源,通过电力计量用的CT和PT作电信号变换,用指针式的高精度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测量各个电参数,计算得到输电线路工频参数测试结果。使整套试验设备体积大、重量大,需要吊车配合工作,十分不利于现场测量,而且由于测试电源为工频电源,极易与耦合的工频干扰信号混频,带来很大的测量误差,需要大幅度提高信噪比,这对电源的容量和体积又进一步提高。

     本仪器能够准确测量各种高压输电线线路(架空、电缆、架空电缆混合、同杆多回架设的工频参数(正序电容、零序电容、正序阻抗、零序阻抗、互感和耦合电容、相间电容等)。

       仪器满足《110千伏及以上送变电基本建设工程启动验收规程》、DL/T559-94《220-500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GB50150-2016》的规定要求。

      仪器采用一体化结构,内置变频电源模块,可变频调压输出电源。采用数字滤波技术,避开了工频电场对测试的干扰,从根本上解决了强电场干扰下准确测量难题。

特征

☆、快速准确的完成线路的正序电容、零序电容、正序阻抗、零序阻抗等参数测量,同时还可以测量线路间的互感电抗、耦合电容、相间电容测量;

☆、抗干扰能力强,能在异频信号与工频信号比为1:10的条件下准确测量;

☆、外部接线简单,仅需一次接入被测线路的引线线就可以完成全部的线路参数测量;彻底解决现有测试手段存在的测试接线倒换繁琐、干扰、稳定度、精度等方面的问题。

☆、仪器以高速单片机为内核,实现测试电源、仪表、计算模型一体化,将一卡车的设备浓缩为一台仪器。

☆、仪器采用8寸彩色触摸屏显示,嵌入式汉字微型打印机打印结果;

☆、仪器测试过程快捷,仪器自动完成测试,一分钟完成一个序参数的测量,试验时间缩短,20分钟内可完成传统方法1天的工作量;

☆、测量精度高, 47.5Hz/52.5Hz轻松分离工频及杂波干扰,有效地实现小信号的高精度测量;

技术参数

准确测量各种高压输电线线路的

正序电容、零序电容、正序阻抗、零序阻抗、互感和耦合电容、相间电容等

输入电源:三相AC380V±10%,50HZ

输出最大电压:AC 200V 精度:1%

输出最大电流:5A

输出信号频率:47.5HZ/52.5HZ;50HZ/50HZ

测量范围:正序电容零序电容耦合电容0.1~50uF  测量分辨率:0.01uF  测量准确度: 0.2uF~1uF时 ±3%±0.05uF

测量范围:正序阻抗零序阻抗互感电抗0.5~400Ω  测量分辨率:0.01Ω 测量准确度:1uF~50uF时  ±1.5%±0.03uF

测量范围:阻抗角0~360°     测量分辨率  0.01° 测量准确度:±0.2°(电压>1.0V)±0.3°(电压>0.2~1.0V)

外形尺寸:535×435×360mm³(不含轮子)

重量:61kg

本仪器中的测量结果说明:
正序阻抗:已经折算成每相每千米的正序参数。
零序阻抗:已经折算成每相每千米的零序参数。
正序电容:已经折算成每相每千米线路对地的正序参数。
零序电容:已经折算成每相每千米的平均对地零序参数。
耦合电容:实际测量值,没有折算
互感阻抗:实际测量值,没有折算
相间电容:实际测量值,没有折算。
线地电容:实际测量值,没有折算。
线地阻抗:实际测量值,没有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