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求助:关于MM32SPIN05PFOP 运放脚无法正常使用其他功能

楼主(2021-08-30):
项目需求要使用到10~12 和14~16脚的ADC采集功能,但因为内部集成了运放,无法正常使用。各位大神有无办法设置。能正常使用这几个脚。求助各位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2022-10-14):
看看手册吧,看上面是否有配置的教程

网友B:
一般情况是可以用,当做IO来用的

网友C:
你说的这几个IO引脚是可以用做ADC功能的是吧

网友D:
应该是可以设置的吧,具体我是没用过,你可以问问他家的FAE看看

网友E:
手册没讲吗?或者参考他家的demo呢?多找找资料看看

网友F:
一般情况是可以当做IO来用的

网友G(2022-11-19):
手册上面没有配置教程吗

网友H:
这几个IO引脚是可以用做AD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