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TX810内部原理图分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8-30):
TX810作为换能器收发开关,上图整个工作过程不太清楚,望大神指教。

网友A:
你仔细看桥堆的左右2边,正常情况,上下2个电阻,会导致桥堆的4个二极管都处于导通状态,当然导通电流是可控的,而且肯定会设计到比较小的电流,当发射状态,高幅度信号会导致左边的上下2个二极管其中一个导通一个截止,比如一个低电平,导致左上二极管导通,左下二极管截止,同时,右上的二极管,将反偏截止。正半周情况也是一样,这样就有效的切断了发送高电平信号,送到放大器的输入端。
当换能器进入接受状态,换能器输出信号将是mV级别甚至以下,这时候,由于整个桥堆是导通状态,则微弱信号却能够顺利的传输到放大器输入端。
右边2个正负互换的二极管,是作为输入泄露信号限幅用的,保证输入信号不会过高,造成输入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桥堆的左右2边,正常情况,上下2个电阻,会导致桥堆的4个二极管都处于导通状态,当然导通电流是可 ...

mV级的时候,为啥整个桥堆是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桥堆的左右2边,正常情况,上下2个电阻,会导致桥堆的4个二极管都处于导通状态,当然导通电流是可 ...

如果VP和VN不给电的情况,是不是整个电路就不通,相当于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mV级的时候,为啥整个桥堆是导通状态。

桥堆直接被上下2个电阻和电源导通,4个二极管都进入合适的导通状态,那时候,对微弱信号,我们就可以看作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堆直接被上下2个电阻和电源导通,4个二极管都进入合适的导通状态,那时候,对微弱信号,我们就可以看作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二极管高频开关,源自如图原理,A与Y相同电平。就是楼上tianxj01所言。

感谢指教,请问有没有您图中电路的资料,我想深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