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2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活动结束】邀你一起测试,更多好礼等着你~

楼主(2021-08-30):
ROHM不仅带来了趣味活动,还带来硬核的仿真测试工具,

活动时间:9月3日-12月3日

仿真测试工具使用攻略:
温馨小提示:建议使用360、Edge、火狐、Chrome等浏览器进行仿真测试,测试过程更流畅~
第一步:前往仿真测试工具页面,注册/登录 ROHM会员
第二步:点击该按钮,进入仿真工具测试页面
1、点击下图标红处按钮,根据自身方案需求设置“模拟类型、频率、时间”等参数
2、点击下图标红处按钮,进行仿真历程测试
第四步:测试过程如有疑问可观看视频课程
第五步:提交测试结果截图(整个页面哦~),并撰写测试评价,字数不低于30字
注:截图需完整,一定要带注册名称位置!

活动奖励:优质评价可获得惊喜奖励哦~

罗姆的活动一向给力

网友:
试了下罗姆的仿真工具,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中文版本的,输入框操作有点不习惯,点一下就只能用键盘输入,全选再点击左键就退出输入了,希望能改善;另外放大图像,点击鼠标中间来操作,不知道怎样退出了;也希望能仿真更多器件,比如第三方的

网友A:
罗姆公司提供的Web端电子电路仿真工具非常方便实用,从器件选型到系统设计仿真都可以在Web端进行,此外,里面提供了多种类型的IC和电路设计参考方案,用户可以快速的选择和自己设计电路相近的进行参数修改和仿真,到达验证的目的,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

网友B:
注册并试用了ROHM Solution Simulator在线仿真工具,这不得不说是硬件工程师的福音,可以在部件选型、电路探讨阶段进行系统级的仿真,减少试制的次数,节约成本,缩短开发周期。元器件选择和参数更改方便,仿真执行和结果显示也比较直观,如果工具支持中文版的会更好,这类在线仿真工具的痛处就是依托网络信号的稳定,不知道在山区等信号薄弱的地方能不能登录,进行仿真。

网友C:
在注册账号使用后,使用了一下这个仿真工具,说说自己的体会。通过查看视频教程,慢慢的也能把工具使用起来,在易用性方面这个工具做的比较不错。元器件也很丰富,参数这些也可以做更改。仿真执行快,结果清晰可见,对于器件选型很有帮助!然后就是参考文档较少,这块如果能多一些资料参考会更好一些!

网友D:
罗姆这款仿真软件初步使用下来有优点也有缺点,分别如下:
优点:
1、界面简洁。界面很清爽,看起来简单明了。
2、仿真示例。罗姆已经提供好了仿真示例,只要检索相关核心器件即可,可以找到已建好的仿真示例,直接进入仿真即可。
3、仿真结果丰富。支持时域仿真、频域仿真等,通过添加探针,并选择探针要监测的属性,如电压波形、电流波形等,可以看到想关注的参数。
缺点:
1、界面过于简洁,一些常用操作按钮需要通过一些额外操作,例如右键等,这点不便于新手上路,需要仔细阅读操作手册才可以上手。
2、设置有点复杂,设置仿真参数,以及选择想仿真监控的变量不是很方便。
以上两点还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
总体来说,一个做半导体的网站能有自己的仿真软件,不用用户再去找ibis或者spice模型自己建模仿真,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

网友E:
仿真结果:

评价:
1 .进入网页就能进行仿真, 方便,快捷,
2 .界面简洁直观, 易操作,易查看.
3 .仿真速度快,可实时出测试结果.
4 .免费的工具
建议:
1 界面汉化,
2 在仿真页面的帮助功能里, 加入快速入门的视频教学内容.

已给奖励

网友F:
网页版倒是比较方便。
优点:
1.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实际的电路设计,不会出错
2.可以看输入输出波形和电路的电流等参数
3.图形化界面看起来比较方便
个人建议:
1.参数太多,使用起来比较复杂
2.实际使用我们最关心的是输入多少,输出多少,匹配不同的电阻值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然后就是输出纹波,这些参数,其它值实际关心的不多
3.可能是不熟悉,不知道如何修改里面电阻值电感值和电容值,有些时候不同的项目的需求肯定不一样,需要改一些参数区适配。
4.汉化问题,这个有些专业名词可能实际没遇到过,看的比较模糊。

网友G:
一直卡在这个登录界面了,进不去,换了几个浏览器都是这样,不知道ROHM是用的哪里的服务器,还是我的网络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H:
我也一直卡在了登录页面,换了好多个浏览器,想知道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您好,我们已经优化调试了活动页面,请您重新测试下参与活动呢~

网友I:
仿真测试软件?在线的吗

是的,可以参与测试得好礼哦~

网友I:
仿真测试软件?在线的吗

网友J:
抱着好奇的心情试了一下,想不到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把这么复杂的电路仿真得这么逼真,可惜我英语不太好,看不懂上面写着的是什么,要不然我觉得可以玩一天,为工程师们点赞

网友K:
这是在安装啥,一直卡在这里?360浏览器 ,打不开,没法使用。。

您好,根据您的截图来看已经是注册成功并且进入页面了,只是没有加载出来,可以重新试试呢~成功参与活动可以获得奖励哦~

网友L(2021-09-29):
国内网络打开比较慢,仿真窗口一直转圈圈。搬梯子后才能正常打开,不知道是啥情况。
支持在元件上双击后弹出参数修改窗口,非常方便。仿真速度非常快,很快给出测试图像。
下面是修改了一个电阻后重新仿真的图像

已给奖励

网友M:
首先感谢罗姆这个好活动,之前对罗姆的产品不是很熟悉,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了解了很多。这个在线仿真工具真的很好用,可以通过自己的需求设置参数,进行仿真,非常方便,而且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之下还保证了产品出来之后数据参数的稳定性。非常好

网友N:
试了下罗姆的仿真工具,没有中文版本, 有点不习惯, 网页版的有点反应慢, 主芯片什么的也不知道在哪里更换, 希望改进

网友O:
几乎在所有的应用开发过程中,都会在设备试制前充分利用仿真来减少开发工时。在电子电路板的设计过程中也是一样,仿真可以减少部件选型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在实机验证之前明确问题所在,从而可以显著减少电路板试制和评估相关的工时。
工具挺好用,在线仿真,无需安装软件搭建环境,对开发来说很便捷,但是流畅性不太好,调试过程有些慢,我的Chrome浏览器打不开工具,会卡死,换了Edge才行。希望以后可以继续优化,很方便的工具

已给奖励

网友P:
优点:
1、在网页上就可以仿真,不需单独安装仿真软件,使用方便。
2、罗姆提供好了仿真示例,可参考。
3、仿真结果内容多样。支持多种仿真方式,可观察到多种参数。
缺点:
1、一些常用操作按钮隐藏较深,不便于新手入门。
2、设置想仿真监控的变量不是很方便。

网友Q:
仿真软件比较实用,比如体验中更改了输出电容的ESR参数后仿真结果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仿真工具的应用为产品设计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指导性参考意见。

网友R:
罗姆仿真测试工具快捷,实用;如果有软件版本,中文版本,界面再进行优化一下,效果会更好。

网友S:
在线仿真,可以更直观的对元件进行评估。选择元件依据更充分了,以前是靠分析数据手册,只能靠经验。现在有了这样的在线分析,小白也能进行选型,更好的做电路设计了。

网友T:
通过仿真可以模拟出电路的相关参数大概的曲线,帮助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了解整个电路的性能,从而整体上把握电路原理,进而调试电路,达到最优的效果。同时对生产也要很大的帮助,在设计中解决以后量产会遇到的问题。

网友U:
可能和我的网速有关,操作后相应比较慢,优点是不用安装软件。
操作时发现,放置探针时,有时不响应。
功能都可以很好的体现,原理设计时可以很好的参考,很不错。

网友V:
对ROHM不熟悉,接这次机会了解一下。
界面简洁,不累赘,在线的工具,很是喜欢。
这种仿真的工具给设计带来很大帮助。
演示和说明文档不知道有没有PDF的,视频的教程有时候要跟着教程节奏走。

建议内置的一些输出信息,可以汉化一下。

已发奖励

网友W:
感谢罗姆这个好活动,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可以通过自己的需求设置参数,进行仿真,非常方便,而且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之下还保证了产品出来之后数据参数的稳定性。只是目前还不太熟悉这个工具,需要多次使用~

已给奖励

网友X(2021-11-03):
1. 使用了仿真工具,rohm做的特别人性化,比之前所用的其它的仿真工具要好很多。
2. 在使用电源的时候,仿真的界面还是有点慢,可能和我网络有关系,最好有一个桌面小工具,我可以下载之后,进行仿真。
3. 最好旁边配备一些说明性的文件,或者指导性的文件,会更好一些的。

已给奖励

网友Y:
一直在转圈啊。进不去了

网友Z:
这个仿真软件应该只支持ROHM的产品,不支持导入其他友商的库文件,哈哈
在线的仿真软件的延时比较厉害,尤其界面的缩放功能太卡顿了,还要长时间等待,弹出warning框。体验感不太好的。
测试内容还是很丰富的,波形的细节很清晰。用ROHM的产品,可以在使用之前,仿真得到完善的数据,有利于设计优化!

已给奖励

网友Z:
已给奖励

网友:
这款在线仿真工具,使用确实挺方便,但就是打开有点慢,能够直观的反应芯片调试的过程和芯片特性,可以针对不通的环境和需求进行灵活仿真(外围器件的调试非常方便),可以和TI和ADI的有一拼

已给奖励

网友AA:
1、个人使用上,图形界面使用还是比较简洁的;
2、输出结果而言,有输出波形,幅度等参数,适用于普遍的仿真,效果还可以;
3、使用上,在网页上仿真速度,不到一秒就仿真出来,可见使用速度还不错。、、
4、不过会因为网速,会导致使用不流畅。

已发奖

网友G:
我很想一观庐山真面目,徒呼奈何!

网友AB:
对于电源设计上,这个仿真软件还是不错的,multisim太老了, 很多仿真不适用。这个软件在电源小型化及减小纹波设计上很有帮助,不过网页版稍微有点卡

已发奖

网友AC:
优点:     1.可以 方便 得修改参数确认芯片 配套的电阻值,方便电路 设计
     2.比手册更容易了解芯片的应用电路
     3.容易确认极限和工况下的特性是否满足要求
     4.界面美观
缺点:
     1.加载时间较长,出一个连网小工具可能效果更好
     2.字体较小,交互上略显吃力
     3.参数修改需要 两步操作

已发奖

网友AD:
在设置参数上,个人觉得有改进的地方,例如VIN设置,在点击VIN图标时并没有相关设置,需要在simulation settings里的 Manual Options里面进行设置
刚进去时一直在点VIN图标,都没有发现有设置的地方,偶然才发现在simulation settings竟然藏着VIN的设置

已发奖

网友AE:
评价:
1 .进入网页就能进行仿真, 方便,快捷,
2 .界面简洁直观, 易操作,易查看.
3 .仿真速度快,可实时出测试结果.
4 .免费的工具
建议:
1 界面汉化,
2 在仿真页面的帮助功能里, 加入快速入门的视频教学内容.
优点:
1.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实际的电路设计,不会出错
2.可以看输入输出波形和电路的电流等参数
3.图形化界面看起来比较方便
个人建议:
1.参数太多,使用起来比较复杂
2.实际使用我们最关心的是输入多少,输出多少,匹配不同的电阻值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然后就是输出纹波,这些参数,其它值实际关心的不多
3.可能是不熟悉,不知道如何修改里面电阻值电感值和电容值,有些时候不同的项目的需求肯定不一样,需要改一些参数区适配。
4.汉化问题,这个有些专业名词可能实际没遇到过,看的比较模糊。

网友AF:
首先进行了罗姆的账号注册,整个注册过程还是很简便的,基本用时10几秒,然后就进入了仿真界面,给人的感觉是界面简单明了,几个常用的按键也都在顶部,在仿真实验的过程中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在试验设置过程中发现有部分参数无法设置,可能软件平台还未进行固话,建议此部分可以继续进行优化整理,另外很方便的一点就是仿真试验过程很快,不仅得到了试验数据,还有试验波形,非常有说服力,ROHM的仿真软件好评!!!

网友AG:
这个还不错,只要输入设计的频率范围,就可以在线帮忙仿真,这样便于实际设计的时候有个参考的标准,值得推荐!

已发奖

网友AH:
罗姆这个仿真功能逆天了,竟然可以只要输入你要设计的工作频率,就可以帮忙仿真整个曲线状态,有利于开发前期的评估及选型,如果能有对应的PCBlayout 是不是会更完美呢?

已发奖

网友AI:
云端仿真工具能快速对传输网络端口频响特性绘制出来,并可以幅度、相位多方位展示,探针随时抓捕波形,宏模型和虚拟仪器技术结合,给工程师在对罗姆新器件比如BD9G500EFJ-LA不熟前提下也能知道其工作特性,不错

网友AJ:
罗姆这个可以直接分析工作频率的状态曲线,这个芯片如果能自己选型,增加一些芯片特性的参数输入,是不是会更完美呢,这样就可以兼容不同控制芯片了。

已发奖

网友AK:
对Rohm公司Web版的功率IC仿真软件进行了试用,总体来说很不错,可供仿真器件及推荐电路的各项技术指标一目了然,通过改变周围部分器件的参数值,很快可以得出不同的仿真结果。软件操作简单明了,配有中文使用手册,大大方便电子工程师上手使用,大大缩短了新产品开发周期。

网友AL:
该软件很方便的仿真实验,可以实时得到仿真结果,为很多原厂器件提供可视化的软件研发检测平台,操作简单,界面友好,用户能实时得到结果,可惜是英文界面和结果,不知道可否支持中文显示结果,

已发奖

网友AM:
试着用了一下罗姆的测试平台,功能很丰富也很强大,参数配置和使用都很简单,真是个不错的工具,我有两点疑问,一个是网站的响应速度慢吗还是我这里网速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当更换元器件或参数时,再点击运行测试咋没有结果。。。可能是还不太熟悉吧,我再多用用,帮大家试试水~

已发奖

网友AN:
今天试了一下罗姆的这款仿真测试工具,第一感觉就是很高大上,很有feel,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需求来配置参数,而且还能在短时间内导入配置并生成相应的图表,和我实际测出的指标几乎完全一致,不多说了,我要继续去测更多的器件了~

已发奖

网友AO:
使用罗姆的在线仿真软件,感受主要有以下几点:
1.界面是英文,对于中国工程师来说还是不太友好;
2.操作非常简单,可更改关键元器件参数得到想要的结果;
3.可添加或更改表笔位置,来选择需要仿真测量的参数,非常实用的功能。
希望接下来会更新或者优化

已发奖

网友AP: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其中的电源模块就用仿真软件仿真了。ROHM的这个仿真软件界面更加简洁,操作更简单,但是测量量和结果非常精确。用好了这个软件,能节省很多时间,保证芯片使用的正确性,让用户选择芯片时更有信息。

已发奖

网友AQ:
试用了下罗姆公司的这款仿真软件,总体上还不错,元器件齐全、摆放自由、还支持自由缩放。不知道是不是网页版的原因,感觉运行不太流畅,希望下载版的没有问题,期望超越Proteus。

已发奖

网友:
1.几乎在所有的应用开发过程中,都会在设备试制前充分利用仿真来减少开发工时。在电子电路板的设计过程中也是一样,仿真可以减少部件选型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在实机验证之前明确问题所在,从而可以显著减少电路板试制和评估相关的工时。感谢罗姆这个好活动,之前对罗姆的产品不是很熟悉,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了解了很多。这个在线仿真工具真的很好用,可以通过自己的需求设置参数,进行仿真,非常方便,而且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之下还保证了产品出来之后数据参数的稳定性。
2.缺点就是服务器响应速度太慢了,建议增加国内的加速节点。

已发奖

网友AR:
作为硬件工程师,仿真电路是必不可少的,之前用过好几款仿真软件,multisim、saber、Tina、LTspice,这个软件和上面几个相比,更加简洁,不用下载客户端,可以在线仿真搭建电路,非常棒,而且仿真内容很丰富,最大程度满足了开发要求,希望以后资源库能越来越丰富。

已发奖

网友AS:
非常感谢罗姆的这个活动,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们了解到罗姆还有这么好用的在线仿真工具。
通过设置合理的参数,再进行仿真,可以直观的看到仿真的结果,在设计产品之前可以知道实物的工作状态和稳定性和可靠性。
唯一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中文版界面。
建议:以后可以增加中文操作界面方便更多用户

已发奖

网友:
第一次用在线的仿真测试软件,最直接的优点就是方便,不用安装那么麻烦,
其次是电路仿真做的很逼真,以后会常用

已发奖

网友AT:
ROHM有过了解,但不怎么熟悉,正好有这个机会了解下。
罗姆仿真测试工具操作简便,在线使用。
配有PDF操作说明文档和演示视频,容易上手。
体验不错,要是有汉化版就更好了!

已发奖

网友AU:
之前用过TI的Wenbench设计软件,与罗姆的仿真工具进行了比较。这两款软件的共同特点是:都属于WEB端,WEB端好处之一,在哪里只要有网就能使用,非常便捷
不同点是:罗姆的仿真工具软件的基础功能更强,可以使用在教学场所,就像这里搭建的一个反向放大器,设置好实基后,进行仿真,可以直观地看到放大后地波形。
总的来说,罗姆的仿真工具软件既能使用基础Spice模型,又能使用特点IC Spice模型,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网友:
牛虽然我看不懂看是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B(2021-09-04):
注册并试用了ROHM Solution Simulator在线仿真工具,可以在部件选型、电路探讨阶段进行系统级的仿真,减少试制的次数,节约成本,缩短开发周期,但关键是登录时十分卡顿,体用感不太好!

网友AV(2021-11-30):
业务不太熟啊,别人评论的图片不知道咋滴被我上传了,失误失误,言归正传,这仿真真好,真方便,性质曲线一眼就能看懂!

已发奖
进入网页就能进行仿真,界面简洁直观, 更改参数图形就会根据相应变化而变化,实用方便,图形一看就懂!

网友AW:
注册并试用了罗姆仿真软件,初步使用下来,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
1、界面简洁,简单明了。
2、仿真示例明了,只要检索相关核心器件即可,直接进入仿真。
3、仿真结果丰富。支持时域仿真、频域仿真等,通过添加探针,并选择探针要监测的属性,如电压波形、电流波形等,可以看到想关注的参数。
4.  工具免费。
缺点:如果可以仿真其他家的元器件会更有竞争了。

已发奖

网友AX:
注册并使用了了下罗姆的仿真工具,进入这个界面,不知道是不是我网络的问题,老是一直卡顿,不流畅。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工具真的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福利,体验感85分吧。

已发奖

网友AY:
试用了ROHM Solution Simulator,
1、在线的好处是厂家进行维护,有什么问题会得到及时修复,不必担心因软件出错导致的问题,而且能仿真的器件也能及时进行更新。
2、仿真软件支持的测试点很多,测试点可以很方便的移动和添加,而且坐标也是自动适配,很方便。
3、充分发挥了在线的优势,可以方便的链接到产品主页、说明书和购买渠道。

看说明支持热仿真,但没发现在哪里看。

网友AZ:
我说一下,我测试的感受,网页测试,速度相对比较慢,但是结果还算相对满意,提供了仿真实例,对新手相对比较友好,但是按钮有的隐藏的有点深,不仔细找还不一定找的到,而且按钮页面不是特别美观,无需安装软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已发奖

网友AX:
今天又操作了一会,感觉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