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230如何修改主频

楼主(2021-08-30):
GD32E230的主频为72M,我是用的是内部时钟倍频到72M,如何修改为56M呢。因为我的SPI需要一个8M的频率,如果用72M时钟,8分频SPI高了,16分频SPI低了,

网友A:
PLL倍频改下。

网友B:
先修改PLL,试验一下,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已经搞好了,感谢各位

网友C:
楼主,会超频么?平常说的超频,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会超频么?平常说的超频,是怎么回事?

之前用STM32F031一直都是超频跑的,因为主频只有48M,为了追求速度必须超频,一般规格书给的主频是建议最高的稳定主频,并不是MCU实际最高主频。在超频的环境下,单片机不是工作在稳定状态。但是经过我的测试,STM32 48M超频到56M并且使用内部时钟并没有任何问题,出货后也没有收到不良反馈。但是换了国产就不用了,主频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