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可用于CH32V103R8T6的快速傅里叶FFT变换库

楼主(2021-08-30):
一、引言
很幸运申请到了南京沁恒自主设计的RISC-V内核CH32V103R8T6。它有72Mhz的系统主频,SRAM有20KB, FLASH有64KB也是够用了。开发板很精致,也设置了Arduino的接口,方便使用一些Arduino接口板开发板。上面自带了一个WCH-LINK 下载仿真器,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程序的调试。片上丰富的资源,可以展开DSP的实验,特别是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实验。这种数字信号处理的应用相当广泛,例如一些市面上的调音器,还有心率识别,等等,都可以使用傅里叶变化对时域信号进行处理,之后变成频域信号。

二、思路简介
网络上已经有了STM32官方的快速傅里叶变换的库了,相关的应用也开展了不少。但是咱们的CH32V103行不行?直接移植过来,因为涉及到底层的运算优化,非我的能力所能达到。但是作为实验的题目,先解决零到壹的问题。从无到有来解决最好了。
后面找到一本数字信号的书,名字叫做《实用数字信号处理——从原理到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A Practical Guide for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Steven W. Smith。由北航的两位老师翻译成中文。认真读了一番,因为之前数学上恶补了关于傅里叶变换的知识,啃下了物理系的《数学物理方法》中的复变函数论,所以读起来还算有所收获。
参考里面的BASIC程序,我移植为C语言。先在QT上调试了一番,后面移植到了开发板上,算是达到能用的水平。
但是特别提醒一点,需要打开MountainRiver山河编译器里面的一些编译选项,才能支持数学库里面的正弦余弦运算,以及浮点数的模拟运算的功能(RISC-IMAC是没有实现浮点指令集的,浮点运算需要模拟为整数进行)。

打钩用于一些浮点数的输入输出,方便调试。

下图中的m 编译时时 gcc会加上 -lm,会调用数学库。没有加的或无法计算正余弦函数。

3、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库文件中的代码

具体的代码如下:
头文件: cr2_fft.h
/******************
*
* Fast Fourier Transformer
*
* Author : 张远东  莆田  seighbang@126.com
*
*
********************/

#ifndef CR2_FFT_H
#define CR2_FFT_H

#define PI 3.14159265
#define FFT_N  1024

typedef struct complex
{
    float real ;
    float imag ;
} complex;

int fft(complex* x);
int ifft(complex* x );

#endif // CR2_FFT_H
库文件: cr2_fft.c
#include "cr2_fft.h"
#include <math.h>

int fft(complex* x)
{
    int i =0;
    int ip = 0;
    int j = 0;
    int jm1 = 0;
    int k = 0;
    int l = 0;
    int le = 0;
    int le2 = 0;
    int nm1 = FFT_N-1;
    int nd2 = FFT_N/2;
    int m = (int)(log(FFT_N)/log(2));
    complex t = {.real = 0.0, .imag = 0.0};
    complex u = {.real = 1.0, .imag = 0.0};
    complex s = {.real =0.0, .imag = 0.0};
    /*bit reversal sorting of x_in*/

    j = nd2;
    for(i = 1; i < nm1; i ++)
    {
        if(i < j)   // while the i < j , transverse x[i],x[j],
        {
            t=x[i];
            x[i] = x[j];
            x[j] = t;
        }
//Rather mechod to bit reverse arrangement
        k = nd2;
        while(k <= j)
        {
            j = j - k;        //set the big end bit to 0
            k = k/2;          //the next bit , from up bit k to next bit k/2...
        }
        j = j + k;            //set the big end bit to 1, as k > j
    }

    /******************************************************
     *
     * DFT routine
     *
    *******************************************************/
    for(l =1 ; l <= m; l ++)
    {
        le = (int)(1<<l);
        le2 = le/2;
        u.real = 1.0;
        u.imag = 0.0;
        s.real = cos(PI/le2);
        s.imag = -sin(PI/le2);

        for(j = 1 ; j <= le2; j++)  //for each sub DFT
        {
            jm1 = j -1;
            for(i = jm1; i <= nm1; i = i + le)   //loop for each Butterfly
            {
                ip = i + le2;
                t.real = x[ip].real * u.real - x[ip].imag * u.imag;
                t.imag = x[ip].real * u.imag + x[ip].imag * u.real;
                x[ip].real = x[i].real - t.real;
                x[ip].imag = x[i].imag - t.imag;
                x[i].real = x[i].real + t.real;
                x[i].imag = x[i].imag + t.imag;

            }

            t.real = u.real;
            u.real = t.real * s.real - u.imag * s.imag;
            u.imag = t.real * s.imag + u.imag * s.real;

        }
    }

    return 0;
}

/********************************************************************************
*
* INVERSE FAST FOURIER TRANSFORM FUNCTION
*
********************************************************************************/
int ifft(complex * x)
{
    int i = 0;
    int k = 0;
    int n = FFT_N ;
    int nm1 = FFT_N - 1;

    //change the sign of imag part of x[]
    for( k = 0; k < n; k++)
    {
        x[k].imag = -x[k].imag;
    }

    //forward FFT
    fft(x);

    for(i = 0 ; i< n; i++)   //divide the time domain by N and  change the sign of x[].imag.
    {
        x[i].real = x[i].real/n;
        x[i].imag = -x[i].imag/n;
    }

    return 0;
}

4.  测试样例:

5. 测试的效果:

6.致谢: 感谢南京沁恒公司对我的厚爱,和沁恒的缘分很长,2014年做Arduino的板子,使用的是CH340G,之前也申请过CH32F103的开发板,沁恒也是支持。这次的比赛我也很幸运得到了开发板的物质支持。向沁恒的工程师们致敬!谢谢!

网友A:
这个运算速度怎么?要几个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算速度怎么?要几个mS

测试的是4096个点的。这个库严格讲仅仅是实现了FFT算法,并没有进行优化,偏向原理的学习。但是对于一般的使用应该是可以的。运行的时间我没有测试。使用计时器计时,我还需要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的是4096个点的。这个库严格讲仅仅是实现了FFT算法,并没有进行优化,偏向原理的学习。但是对于一般 ...

运行时间,用一个IO指示即可。FFT,MCU都可以计算,关键是速度。

网友C:
计算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D:
这个是官网的库函数吗?

网友E:
这个是最近才申请的吗

网友F:
fft的计算很浪费资源。

网友G:
快速傅里叶和离散傅里叶一样吗

网友H:
72Mhz的计算量真是一般呢

网友I:
做个数据解析吧。

网友J:
能把matlab的代码转换过来吗

网友K:
QT有显示吗

网友F:
这个芯片有硬件计算吗

网友E:
内部的ram够不够计算呢

网友G:
代码实现是一致的吗

网友L:
ch32v103最快好像是80Mhz的频率。

网友H:
ch32v307可以到180Mhz的主频。

网友D:
怎么使用lib的函数呢

网友I:
结果是怎么输出的呢?

网友C:
以前用过dsp计算1024的速度不快。

网友J:
matlab的函数吗

网友K:
能不能共享一下qt的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官网的库函数吗?

不是,这是一个通用的算法。没有做底层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使用lib的函数呢

在编译器的设置里面, -l  参数 ,加 m 选项,就是-lmath库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的ram够不够计算呢

20kB 内存够了,我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两个文件放到QT里也可以使用。我测试就是现在QT里面跑的,然后放到ch32v103板子上也可以跑。那些测试数据用Octave测试过。matlab的fft算法可能优化过了。我是参考书里的代码写的。把QBASIC语言翻译为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速傅里叶和离散傅里叶一样吗

快速傅里叶变换是对离散傅里叶变换的优化。详细请阅读推荐的数字信号处理的书。里面避开了繁琐的数学推导。

网友C(2021-10-02):
傅里叶快速变换 中音频信号的频谱分析

网友D:
fft变换之后怎么得到频率和幅值

网友L:
CH32V103R8T6性能怎么样

网友E:
将AD采集到的数据,用FFT进行变换

网友F:
DFT与FFT变换的原理

网友G:
FFT变换得到的频谱图

网友H:
如何选择FFT的变换区间

网友K:
FFT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

网友J:
手把手教快速傅立叶变换FFT算法

网友I:
快速傅里叶变换C++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ft变换之后怎么得到频率和幅值

这个涉及到细节了。实际上输入的是时域信号,经过FFT之后得到的是频域信号。这个库是以复数的形式来表示频域的结果。由详细的理论推导可以知道,结果里面是共轭对称的,相对于中间的点。时域获得的信号,其物理频率是等于ADC的采样频率 F_s 。由于是选择时域信号中的 N 个信号进行fft 变换,得到的频域结果,最高频率也是 F_s ,最低的频率是 0 , 分别是第N 项的复数和第0 项的复数。但是由于周期性的重复(奈奎斯特采样极限,采样频率F_s 所能获取的不产生失真的最高频率是 F_s /2 ),实际上频域中会出现第 N/2+1项到第 N-1 项和 第 1 项到 第 N/2 -1 项 关于第 N/2  项对称。所以,频域的信号的第 0 项,对应直流分量。第N-1项对应 F_s, 但是真正有用的是第0项到第N/2 项,对应的频率是 0 ~ Fs/2. 所以频域中的相邻两个之间的额频率差 delta_F = F_s/(N) 。 如果计算赋值,还需要注意, 对应于于直流分量,其复数的模除于 N 为直流分量赋值。其他项则是对应的复数的模处于N/2.

参考文献 :
1.FFT(快速傅里叶变换)中频率和实际频率的关系  https://www.sohu.com/a/122159699_464086
2.深入浅出解释FFT(一)——用fft求频谱 - ucliaohh的个人页面 - OSCHINA - 中文开源技术交流社区  https://my.oschina.net/ucliaohh/blog/3098674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快速傅里叶变换C++有吗

可以找专业研究优化的 fftw 库。是麻省理工的一个项目。开源的。应该有 C++版本的。

网友C(2021-11-03):
计算的速度测试过了吗

网友D:
用的DSP的库吗

网友L:
最大可以识别多大的频率呢

网友E:
能做2048fft吗

网友F:
RISC-V内核CH32V103R8T6不错。

网友G:
用ADC输入了吗

网友H:
sqrt计算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
SRAM有点小呢

网友J:
DSP的实验资料有吗

网友K:
CH32V103有自带的库函数吗

网友M:
怎样用Matlab进行FFT变换

网友N:
变换FFT为什么必须是2^n呢?

网友O:
怎么得到频率和幅值

网友P:
怎样对两组数据同时做fft变换

网友Q:
影响fft的变换速度有哪些?

网友R:
采用FFT好,还是DFT好?

网友S:
FFT比DFT速度大约快多少倍?

网友T:
进行fft计算慢不慢

网友U:
FPGA做FFT比CH32V103R8T6快吗

网友V:
改进的FFT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S:
FFT比DFT速度大约快多少倍?

理论上讲,是DFT指数级2^n,而左FFT是对数级log_2(n)增加的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sqrt计算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有加数学库编译选项的。-lm,就是 -lib math 的意思,因为没有浮点运算硬件,是用软件摸拟的。gcc编译器里面有浮点数学库。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怎样用Matlab进行FFT变换

MATLAB有一个fft库,查找手册就可以了。>help fft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怎样对两组数据同时做fft变换

数据是实部虚部分开存储的。所以有两个数组,这是为了理解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