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温按怎么用Pid调两个控制量?

楼主(2021-08-30):
现在的温控系统是左右两个发热芯,而且每一定温度等级两个发热芯工作周期占空比也会变化,如60-70是  左20%右80%  ;80-90是左30%右70、单级pid感觉怎么也控制不了,请问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没看懂,“单级pid感觉怎么也控制来了”意思是PID可行?那是想问做什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单级pid感觉怎么也控制来了”意思是PID可行?那是想问做什么的方法? ...

打错了 ,是控制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错了 ,是控制不了……

两个发热芯的占空比为啥那么奇怪呢?不能并联在一起?需要独立控制?有啥规律?温度传感器有几个?需要控制两个温度还是一个温度?有没有图?

网友B:
左右二个占空比不同意味着温度不同,它们的PID参数也不同,需要分别用二个PID回路进行调节。虽然是二个回路,但通常温控系统滞后比较大,响应比较慢,所以还是有可能用一个单片机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发热芯的占空比为啥那么奇怪呢?不能并联在一起?需要独立控制?有啥规律?温度传感器有几个?需要控 ...

一个温度 只中位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二个占空比不同意味着温度不同,它们的PID参数也不同,需要分别用二个PID回路进行调节。虽然是二个回路 ...

确实是温度滞后趋于一致,现在是想请问两路pid跟一路有什么区别?要怎么控制比较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温度 只中位置不一样

楼主若还是没图,我就不多说了.
比如待加热物体为一条20cm的尺子,发热芯位于两端,温度传感器位于10cm处。
那么“只中位置不一样”又该怎么理解呢?传感器位置可能一会在10cm处一会在5cm处?
按我这样的理解,发热芯并联在一起是可以的,没必要用不同的占空比驱动两个发热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温度滞后趋于一致,现在是想请问两路pid跟一路有什么区别?要怎么控制比较好,谢谢 ...

你的控制系统用几个温度传感器?我的理解是一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加热器组成一个控制环路,无法做到用一个温度传感器去控制二个不同的加热器。

PID只是一种控制算法,一个反馈控制系统由 “输入采样+输出驱动+反馈控制算法” 组成,温度控制系统由 “温度传感器+加热器+PID(也可以是其它)控制算法” 实现,单单说PID没有意义,PID可以运用到很多不同的控制系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若还是没图,我就不多说了.
比如待加热物体为一条20cm的尺子,发热芯位于两端,温度传感器位于10cm处 ...

不同方向是为了加热效果,就像剪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制系统用几个温度传感器?我的理解是一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加热器组成一个控制环路,无法做到用一个 ...

确实,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温度反馈量对两路控制我才觉得头大,目前只能先把两个发热芯当作一个控制量调试看效果了,主要是还分不同温度等级的占空比,最糟糕要分别对应占空比整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