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烧录问题

楼主(2021-08-31):
本人使用GD-link烧录时,程序分为两部分烧录,0x8000000烧录时没问题,0x8010000烧录就会停留在3%处不动,用J-link烧录或者keil F7直接烧录都不会有问题,想请教下大佬们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你的电压没有问题吧?

网友B:
额~~~这个,要等大大佬来解答,
一般跟地址没啥关系的吧

网友C:
软件版本是多少?用的哪个型号的MCU?

网友D(2021-10-06):
引用 网友C:
软件版本是多少?用的哪个型号的MCU?

peng老大也混进在论坛里啊

网友E:
换下载线试一下

网友A:
换一根下载线看看,还有就要仔细看看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eng老大也混进在论坛里啊

网友F:
我一直用JLINK,是不是很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