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有没有低功耗的MCU?

楼主(2021-08-31):
目前在做便携式设备,需要寻求一款低功耗的MCU,对外设要求很低,有两个通用IO支持外部中断,一个ADC就行的那种,但是功耗一定要低

网友A:
这个芯片好像见过,忘了是哪款了。

网友B:
最小的单片机是pic10f202t吧

网友C:
STC15F10

网友D:
HT46R01C单片机

网友E:
SOP8单片机吗

网友F:
STC15F104

网友G:
PIC12F157,PIC12F1501

网友H:
这个单片机都有吧

网友I:
HC89F0541可以满足

网友B:
是sot23-6封装的

网友J:
可以设置睡眠模式了。

网友I(2021-10-02):
电路使用的元器件可能不是低功耗的最佳选择

网友H:
好的系统设计是降低功耗的关键

网友G:
减少外围器件,降低晶体频率

网友F:
“低功耗单片机”并不只由单片机决定

网友E:
需要重点考虑的就是低功耗问题

网友J:
单片机基本上都是低功耗的

网友D:
尽可能的将功耗降到最低了

网友C:
降低单片机系统功耗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B:
单片机的功耗本身就不小

网友A:
实际要降低功耗,通常就是降低主频,把IO拉低或者禁用

网友(2022-03-24):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IC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K:
低功耗还是看看小华半导体吧

网友L:
估计能有,但是多少低功耗还得细算

网友M:
你去找官方的技术手册吧,搜搜看

网友N:
你问问FAE吧,芯圣的我不是很熟悉

网友O:
芯片都能进入到低功耗模式的,而且主频降低也能降功耗的

网友P:
ADC感觉很会耗能量

网友Q:
你找个带L系列能好一些

网友R:
这个需求,emmmm,一般MCU都可以,你降低主频呗

网友S:
你找找国产MCU估计都不行,你还是考虑做低功耗比较靠谱的吧

网友T:
一般就华大还行,其他国产的低功耗情况不太清楚

网友U:
芯圣好像没有低功耗方面的芯片吧

网友V:
芯圣好像没有吧?

网友W(2022-05-13):
有的芯片功耗很高吗

网友X:
单片机基本都属于低功耗把

网友Y:
有低功耗的产品。

网友Y:
没有低功耗的吧

网友Z:
外设功耗比较大了。

网友AA:
你需要哪个方面的芯片呢

网友Z:
去官网找一下对应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