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SAW滤波器阻抗匹配的疑问

楼主(2021-08-31):
最近看了一款开源的频谱分析仪,其中的中频处理流程中有两个saw滤波器串联,都是单端连接。如图下:

这款saw滤波器是双端口器件,截自datasheet

请问两个saw可以直接串联且悬空吗?如下图所示

@king5555 @gx_hua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一端有接地时杂讯更小。

这种高频没搞过。电路图上用的datasheet的推荐用法,我用smith图,查了一下,saw的输入侧,串联电感,输入阻抗往50欧靠近。匹配网络是低通,正好符合中频滤高频的特性。这种两边都不是50欧的,把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都往50欧去匹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补充,预留并联电感,以削去2.4pF,频率较高时2.4pF不可忽视,若是10.7MHz就影响小。
匹配不一定要50 ...

这是datasheet中saw与50欧匹配的推荐电路,上面开源的电路就似乎参考datasheet的做法,两边向50欧阻抗匹配。
如果从电工原理的角度去思考,似乎可以精简。当然我不懂射频,可能闹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向50欧阻抗匹配,那是测试电路,制造商连结信号发生器和网分仪,仪器的同轴电缆线用50欧姆的 ,以测 ...

我自己按书上的,源阻抗与负载阻抗共轭这是直接并联个电感的匹配

网友B:
一般是不行的 两边不共轭 没经验的容易被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不行的 两边不共轭 没经验的容易被误导

我不可能有仪器去验证,只是看了开源电路图,翻了下datasheet。
然后看了一下书,结果自己的理解跟电路图对不上。
对不上没关系,照抄就是

网友C:
有些SAW是单端输入输出,有些是差分输入输出,有些是单端输入差分输出,其实就是阻抗差异。
单端的一般接近50欧姆,差分的接近100欧姆。
这么接,理论上可以的,无非是输入输出需要阻抗匹配。
你这个接法,中间一段是差分走线,当然没有问题。

网友D:
匹配SAW滤波器的优缺点:
阻抗匹配可以降低插入损耗,但是会破坏滤波器的陡度(选择性),即通带的拐角会变圆。当两个滤波器串联时,会降低总通带3dB带宽。因此匹配度需要折衷考虑。另外滤波器两端阻抗可以看成互不影响。
这是滤波器阻抗匹配前后的阻抗。右边是滤波器原始输入阻抗(270 Ohm||2.67 pf);左边是经串33 nH、并5.6 pf后的阻抗。可见没有实现到阻抗圆图中心区域的匹配,可能有折衷的考虑和分布参数的考虑。
匹配到50 Ohm是工程上统一的标准,接口两端阻抗都接近50 ohm。可以按不同的阻抗匹配。两端匹配网络可能有低通的考虑。

在滤波器串联上,需要注意的是电路板工艺,降低串漏(crosstalk)。说明书给出了说明和样板图(器件的地管脚不与上层的地相接、器件输入/输出中间用地金属排孔隔离)。

这个频带电路用0603贴片元件、紧凑元器件的布局、良好接地(紧接地孔)、缩短连线长度、扩大地线面积、多佈金属孔地,一般问题不大。在背面是地平面的双层板电路中,应该把信号线与地平面看作是微带线结构。在50 ohm通路中,连线需要按50 ohm传输线宽度计算(与板材的相对介电常数、板厚有关)。

电路板和匹配程度的要求并不需要非常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