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169外接低频32.768kHz晶振不起振,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31):
除了用aclk定时器的部分程序,其他工作都正常,用示波器量有高电平没有32k信号,直连的无源晶振(12.5pF),没有加外接负载电容

网友A:
用内部电容6PF的晶振

网友B(2021-10-27):
查看电路部分吧,感觉是电路部分出现了问题了。

网友C:
电路的问题,晶振没有工作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