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急,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1-08-31):
丝印是TP102 GKBF16 封装SOP-7,电源芯片,有谁知道是什么具体型号?

网友A:
整个板子拍个照片
是个ACDC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板子拍个照片
是个ACDC电源板?

是的,AC220V转5V

网友A:
功率多少?没必要找一样的吧,
可以给你推荐个方案,现在国产的很多

网友B:
应该是国产的吧,华润微 ,南京微盟 ,富满电子 之类的 ,再不就是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