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OTP单片机的开发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1-08-31):
看到了OTP 烧录器的资料,
请问是不是每一款OTP单片机,都有一颗对应的开发机?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的。否则无法进行仿真什么的吧?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可以下载到ram呢?

网友C:
这个是出厂就固化程序了吗

网友D:
定制化的单片机。

网友E:
这个跟普通的单片机一样吗

网友F:
OTP 烧录器挺贵的。

网友G:
这个只能是下载一次吧。

网友H:
OTP单片机平时没有用过。

网友I:
OTP单片机加密型好吗 ?

网友J:
都需要对应的不同开发机吗?

网友F:
芯片的价格比较低廉一些。

网友K:
OTP单片机没有用过呢。

网友L:
我也一直好奇这个,问过好多次了,没有说明白的,

网友B(2021-10-02):
生产OTP单片机的公司,都有开发工具的

网友K:
单片机烧录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网友C:
OTP单片机的程序如何开发

先用仿真器仿真,再用烧入器烧好测试。

网友D:
有没有OTP版的单片机?

很多啊,便宜的都是OTP的。

网友E:
OTP单片机的主要厂商?

网友F:
单片机的OTP版本和MASK版本的成本能相差多少?

网友G:
单片机如何进行OTP加密

网友H:
OTP一次性编程的单片机和EPROM有没有办法擦

网友I:
推荐几个OTP的8bit单片机?

网友J:
OTP单片机 价格便宜吗

网友M:
一般先是拿普通MCU开发测试,量产时换成OT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