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触摸MCU的感应的走线设计

楼主:
触摸MCU的感应的走线设计:
不要将触摸感应的走线靠近通讯线,如IIC或主SPI通信线为高频走线,需要使这些高频走线远离触摸检测线。可以选择将触摸按键走线选择在MCU的不同侧或不同层。若这些走线必须交叉时,最好使高噪声的高频走线与触摸检测线垂直,以减小RF干扰。如下图所示。

楼主(2021-08-31):
电源
对电源处理得要求是避免电源纹波过大,较大的电源纹波可能会影响触摸按键的稳定性,应尽量减
小电源纹波。
 强烈推荐对 MCU 电源进行滤波(滤掉来自于电源的传导噪声,采用电解电容+104 瓷片电容,
电解电容应不小于 20uF)或使用电压调节器(如 LDO 等)。同时电压调节器应放得离触摸按
键走线和传感设备尽可能远。
 电源线可通过串接磁珠增强 EFT 性能,磁珠应尽量靠近接插件接口位置。
 电源线宽不能低于 1mm。
 电源线上的去耦电容应尽量靠近芯片的 VDD 和 GND 管脚。
 连到 MCU 上的电源线不要再引出去驱动其它负载。
VDD 和 GND 的布线方式可参考以下方法:
U1 为触摸 MCU,GND 以及+5V 两根线经过 C1(47uF 铝制电解电容),再经过 C2(104 贴片电容)后
接入 MCU 去耦电容(C4)后进入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