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的 USART 自动识别问题

楼主(2021-08-31):
问题:
STM32F051 的芯片做了一个自动波特率的实验(代码是仿照 ST 库里面的例子写的),用串口发送数字键的 ASCII 码,在接收端只有奇数 ASCII 被确认。
分析:
使用的是 MDK 编译,版本是 4.72,观察了一下数据,没有被自动识别的都是 bit 0 为 0 的数据,例程中发送的数据为【a,a,b,b,c,c,d,d,e,e,f,f】

解决方法:
关于 USART 波特率自动检测的问题,查看了参考手册后发现。

当使用自动检测模式 0 时,USART 会通过测试起始位来检测波特率,起始位是低电平,这要求数据帧在起始位之后的数据位必须为高,即需要传输的数据第一位为 1,我们的代码在每次接收一个字符后都会重新检测波特率,那么在发送偶字符时检测出来的波特率为错误的,数据接收出错。

把这句话注释掉就可以了。不用每次接受字符后都重新检测波特率,或者在检测波特率之前保证传输的数据第一位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