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控制HT1621B驱动段码液晶屏

楼主(2021-08-31):
第一次接触段码液晶屏,段码液晶屏的真值表未知,可又想利用起来,舍不得扔了。在网上查阅了HT1621B手册,自己编写程序希望能找出段码屏对应的真值表。基本原理就是,对32个SEG地址分别写入COM数据0000,等于是清屏,然后一个一个对32个SEG地址分别写入COM数据0000-1111数据一共是32*16=512个数据这样就能找出对应的真值表了。HT1621B初始化最主要的参数BIAS 1/3选的4个端口和原来的一样。程序编写完后,对 HT1621B指令功能都能实现,在对32个SEG地址分别写入COM数据0时,有的断码可以消失,都写完后,屏幕上还有一些显示,写入1111时还时一样的,屏幕上总会有一些显示,并且还有增加的段显示, 再对 32个SEG地址分别写入COM数据0000-1111时,出现了,同一个段码,两个不同地址和数据都能显示如:SEG 12 COM 1101,和   SEG 22 COM 1001都能显示同一个段码。在硬件上单片机未和 HT1621B 读引脚连接,在程序中也未用任何的延时程序。  希望熟悉段码屏的人,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时序有错误

网友A:
HT621可以读,写进去再读回来一对比就知道对错了

网友B:
NOP是万金油,多加几个可能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