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嵌入式裸机--USB数据格式

楼主(2021-08-31):
1.1、USB数据传输方法
        数据在USB线里传送是由低位到高位发送的。
        USB采用不归零取反来传输数据,当传输线上的差分数据输入0时就取反,输入1时就保持原值,为了确保信号发送的准确性,当在USB总线上发送一个包时,传输设备就要进行位插入操作(即在数据流中每连续6个1后就插入一个0),从而强迫NRZI码发生变化。这些是由专门硬件处理的。

1.2、数据格式
        USB数据是由二进制数字串构成的,首先数字串构成域(有七种),域再构成包,包再构成事务(IN、OUT、SETUP),事务最后构成传输(中断传输、并行传输、批量传输和控制传输)。下面介绍一下域、包和事务。

1.2.1、域
        域是USB数据最小的单位,由若干位组成(多少位由具体的域决定),域可分为七个类型:
        1、同步域(SYNC)
        所有的USB包都由SYNC开始,高速包的SYNC宽度为32bit,全速/低速包的SYNC段度为8Bit。实际接收到的SYNC长度由于USB HUB的关系,可能会小于该值。八位的值固定为0000 0001,用于本地时钟与输入同步。
        2、标识域(PID)
        由四位标识符 + 四位标识符反码构成,表明包的类型和格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里可以计算出,USB的标识码有16种。USB2.0使用了十六种标识码,标识码的作用是用来说明包的属性的,标识码是和包联系在一起的,标识码分别有以下十六种:
        令牌包 :
        0x01:输出(OUT)启动一个方向为主机到设备的传输,并包含了设备地址和标号。
        0x09:输入(IN) 启动一个方向为设备到主机的传输,并包含了设备地址和标号。
        0x05:帧起始(SOF)表示一个帧的开始,并且包含了相应的帧号。
        0x0d:设置(SETUP)启动一个控制传输,用于主机对设备的初始化。
        数据包 :
        0x03:偶数据包(DATA0)。
        0x0b:奇数据包(DATA1)。
        握手包:
        0x02:确认接收到无误的数据包(ACK)。
        0x0a:无效,接收(发送)端正在忙而无法接收(发送)信息。
        0x0e:错误,端点被禁止或不支持控制管道请求。
        特殊包0x0C前导,用于启动下行端口的低速设备的数据传输。
        3、地址域(ADDR):七位地址,代表了设备在主机上的地址,地址000 0000被命名为零地址,是任何设备第一次连接到主机时,在被主机配置、枚举前的默认地址,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一个USB主机只能接127个设备的原因。
        4、端点域(ENDP),四位,由此可知一个USB设备端点数量最大为16个。
        5、帧号域(FRAM),11位,每一个帧都有一个特定的帧号,帧号域最大容量0x800,对于同步传输有重要意义。
        6、数据域(DATA):长度为0~1023字节,在不同的传输类型中,数据域的长度各不相同,但必须为整数个字节的长度。
        7、校验域(CRC):对令牌包和数据包中非PID域进行校验的一种方法,crc校验在通讯中应用很泛,是一种很好的校验方法,CRC码的除法是模2运算,不同于10进制中的除法。

1.2.2、包
        USB数据包的格式如下:

      1、令牌包
        分为输入包、输出包、设置包和帧起始包(注意这里的输入包是用于设置输入命令的,输出包是用来设置输出命令的,而不是放数据的)其中输入包、输出包和设置包的格式都是一样的:
                                               SYNC + PID + ADDR + ENDP + CRC5(五位的校验码)
        帧起始包的格式:
                                               SYNC + PID + 11位FRAM + CRC5(五位的校验码)
        2、数据包
        分为DATA0包和DATA1包,当USB发送数据的时候,如果一次发送的数据长度大于相应端点的容量时,就需要把数据包分为好几个包,分批发送,DATA0包和DATA1包交替发送,即如果第一个数据包是DATA0,那第二个数据包就是DATA1。但也有例外情况,在同步传输中(四类传输类型中之一),所有的数据包都是为DATA0,格式如下:
                                                        SYNC + PID + 0~1023字节 + CRC16
        3、握手包
        结构最为简单的包,格式如下:
                                                                    SYNC + PID
        握手包包括 ACK、NAK、STALL以及NYET 四种,其中 ACK 表示肯定的应答,成功的数据传输。NAK 表示否定的应答,失败的数据传输,要求重新传输。STALL表示功能错误或端点被设置了STALL属性。NYET表示尚未准备好,要求等待。

1.2.3、事务
        分别有IN、OUT和SETUP三大事务,每一种事务都由令牌包、数据包、握手包三个阶段构成,这里用阶段的意思是因为这些包的发送是有一定的时间先后顺序的,事务的三个阶段如下:

        1、令牌包阶段:启动一个输入、输出或设置的事务。
        2、数据包阶段:按输入、输出发送相应的数据。
        3、握手包阶段:返回数据接收情况,在同步传输的IN和OUT事务中没有这个阶段,这是比较特殊的。
        事务的三种类型如下(以下按三个阶段来说明一个事务):

        1、 IN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IN的输入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往主机发送数据;
        数据包阶段——设备根据情况会作出三种反应(要注意:数据包阶段也不总是传送数据的,根据传输情况还会提前进入握手包阶段)。
        1) 设备端点正常:设备往主机里面发出数据包(DATA0与DATA1交替);
        2) 设备正在忙:无法往主机发出数据包就发送NAK无效包,IN事务提前结束,到了下一个IN事务才继续;
        3) 相应设备端点被禁止:发送错误包STALL包,事务也就提前结束了,总线进入空闲状态。
        握手包阶段——主机正确接收到数据之后就会向设备发送ACK包。

        2、 OUT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OUT的输出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接收数据;
        数据包阶段——比较简单,就是主机会往设备送数据,DATA0与DATA1交替
        握手包阶段——设备根据情况会作出三种反应
        1) 设备端点接收正确,设备给主机返回ACK,通知主机可以发送新的数据,如果数据包发生了CRC校验错误,将不返回任何握手信息;
        2) 设备正在忙,无法给主机返回ACK,就发送NAK无效包,通知主机再次发送数据;
        3) 相应设备端点被禁止,发送错误包STALL包,事务提前结束,总线直接进入空闲状态。
        3、SETUT事务:
        令牌包阶段——主机发送一个PID为SETUP的输出包给设备,通知设备要接收数据;
        数据包阶段——比较简单,就是主机往设备送数据,注意,这里只有一个固定为8个字节的DATA0包,这8个字节的内容就是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详见2.4。
        握手包阶段——设备接收到主机的命令信息后,返回ACK,此后总线进入空闲状态,并准备下一个传输(在SETUP事务后通常是一个IN或OUT事务构成的传输)。

1.3、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
        标准的USB设备请求命令是用在控制传输中的“初始设置步骤”里的数据包阶段(即DATA0,由八个字节构成)。命令共有11个,大小都是8个字节,具有相同的结构,由5个字段构成(字段是标准请求命令的数据部分),结构如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字节数,首字母bm,b,w分别表示位图、字节,双字节):
                    bmRequestType(1) + bRequest(1) + wvalue(2) + wIndex(2) + wLength(2)
        各字段的意义如下:

     1、bmRequestType:D7D6D5D4D3D2D1D0
        D7=0主机到设备
            =1设备到主机;
        D6D5=00标准请求命令
            =01 类请求命令
            =10用户定义的命令
            =11保留值
        D4D3D2D1D0=00000 接收者为设备
            =00001 接收者为接口
            =00010 接收者为端点
            =00011 接收者为其他接收者
            =其他  其他值保留

      2、bRequest:请求命令代码,在标准的USB命令中,每一个命令都定义了编号,编号的值就为字段的值,编号与命令名称如下(要注意这里的命令代码要与其他字段结合使用,可以说命令代码是标准请求命令代码的核心,正是因为这些命令代码而决定了11个USB标准请求命令):
        GET_STATUS:用来返回特定接收者的状态;
        CLEAR_FEATURE:用来清除或禁止接收者的某些特性;
        SET_FEATURE:用来启用或激活命令接收者的某些特性;
        SET_ADDRESS:用来给设备分配地址;
        GET_DEscriptOR:用于主机获取设备的特定描述符;
        SET_DEscriptOR:修改设备中有关的描述符,或者增加新的描述符;
        GET_CONFIGURAtiON:用于主机获取设备当前设备的配置值(注同上面的不同);
        SET_CONFIGURATION:用于主机指示设备采用的要求的配置;
        GET_INTERFACE:用于获取当前某个接口描述符编号;
        SET_INTERFACE:用于主机要求设备用某个描述符来描述接口;
        SYNCH_FRAME:用于设备设置和报告一个端点的同步帧;

       控制传输是USB的重心,而这11个命令是控制传输的重心,所以这11个命令是重中之重。
        1、设备描述符
        3、字符描述符
        5、端点描述符

        上面的描述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一个设备只有一个设备描述符,而一个设备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配置描述符,而一个配置描述符可以包含多个接口描述符,一个接口使用了几个端点,就有几个端点描述符。这些描述符是用一定的字段构成的,分别如下说明:

        1、设备描述符

  • struct _DEVICE_DEscriptOR_STRUCT
  • {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     WORD bcdUSB;           //USB版本号
  •     BYTE bDeviceClass;  //USB分配的设备类代码,0x01~0xfe为标准设备类,0xff为厂商自定义类型
  •                         //0x00不是在设备描述符中定义的,如HID
  •     BYTE bDeviceSubClass;   //usb分配的子类代码,同上,值由USB规定和分配的
  •     BYTE bDeviceProtocl;    //USB分配的设备协议代码,同上
  •     BYTE bMaxPacketSize0;   //端点0的最大包的大小
  •     WORD idVendor;          //厂商编号
  •     WORD idProduct;         //产品编号
  •     WORD bcdDevice;         //设备出厂编号
  •     BYTE iManufacturer;     //描述厂商字符串的索引
  •     BYTE iProduct;          //描述产品字符串的索引
  •     BYTE iSerialNumber;     //描述设备序列号字符串的索引
  •     BYTE bNumConfiguration; //可能的配置数量
  • }

       2、配置描述符

  • struct 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STRUCT
  • {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     WORD wTotalLength;     //配置所返回的所有数量的大小
  •     BYTE bNumInterface;    //此配置所支持的接口数量
  •     BYTE bConfigurationVale;   //Set_Configuration命令需要的参数值
  •     BYTE iConfiguration;       //描述该配置的字符串的索引值
  •     BYTE bmAttribute;          //供电模式的选择
  •     BYTE MaxPower;             //设备从总线提取的最大电流
  • }

       3、字符描述符

  • struct _STRING_DEscriptOR_STRUCT
  • {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     BYTE SomeDescriptor[36];          //UNICODE编码的字符串
  • }

       4、接口描述符

  • struct _INTERFACE_DEscriptOR_STRUCT
  • {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     BYTE bInterfaceNunber; //接口的编号
  •     BYTE bAlternateSetting;//备用的接口描述符编号
  •     BYTE bNumEndpoints;    //该接口使用端点数,不包括端点0
  •     BYTE bInterfaceClass;  //接口类型
  •     BYTE bInterfaceSubClass;//接口子类型
  •     BYTE bInterfaceProtocol;//接口所遵循的协议
  •     BYTE iInterface;        //描述该接口的字符串索引值
  • }

       5、端点描述符

  • struct _ENDPOIN_DEscriptOR_STRUCT
  • {
  •     BYTE bLength;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为0x12
  •     BYTE bDescriptorType;  //描述符类型编号,为0x01
  •     BYTE bEndpointAddress; //端点地址及输入输出属性
  •     BYTE bmAttribute;      //端点的传输类型属性
  •     WORD wMaxPacketSize;   //端点收、发最大包的大小
  •     BYTE bInterval;        //主机查询端点的时间间隔
  • }

USB的数据格式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对大家了解USB协议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