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为何没导通负载端还有电压?

楼主:
mos管是N沟道si2302,用人体感应模块3.3V电压控制栅极,负载电流260ma,导通后负载电压11.3V。MOS管在没有导通的情况下,测得负载端电压5.3V,电流0,漏极跟栅极和源极分别有6.6V电压。为何没导通负载端还有电压,这正常吗

网友A(2021-09-15):
可在mosfet栅级和源极之间串联10k电阻 试下还有没有电压

网友B(2021-10-21):
你的问题好难理解啊

网友C:
你负载接到哪儿了?现在这图导通不就0了吗?

网友D:
1.电子开关关闭状态下,还是有微弱漏电流的,因此,不能把MOS管和三极管当成理想的机械开关。
2.你的MOS管的G极电压要足够低,最好G极对地加一个4.7K的电阻。负载上最好也并联一个泄放电阻,关机时的漏电流可以泄放到地,负载上的电压会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