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C8T7的32.768KHZ晶振可以不要吗?8M晶振可以用内部晶振吗

楼主(2021-08-31):
STM32大部分的型号都可以不要32.768KHZ晶振,但是8M晶振不能去掉。外部晶振的个数越小,好处越多,例如PCB板的空间可以缩小,成本可以控制住。

网友A:
可以用啊  用内部晶振LSI和HSI

网友B:
可以用的,内部晶振就是不是很精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啊  用内部晶振LSI和HSI

你好,at32f421的 HSI最高可以配置多少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at32f421的 HSI最高可以配置多少M,谢谢

我也是刚用这个芯片。不过,翻看datasheet和BSP包例程。外部晶振频率HSE=4-25 MHz(外部晶振一般选用8MHZ)。内部晶振HSI默认=48Mhz。经过PLL倍频后,core hz(SYSCLK)最大120Mhz。

网友D:
按照手册的进行配置就可以了,没有别的。

网友E:
可以的,根据数据手册的时钟图,HSE和LSE都可以去掉,用LSI或者HSI就可以,但是后者的精度肯定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用这个芯片。不过,翻看datasheet和BSP包例程。外部晶振频率HSE=4-25 MHz(外部晶振一般选用8MH ...

不知道搞到120M耐不耐操,怕搞不了多久就歇菜,呵呵,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