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Studio编译工程问题?

楼主(2021-08-31):
请问下,我使用Microchip Studio编译Atmel Smart生成的工程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疑问工程的链接地址在哪里设置的?1. 在Microchip Studio工程设置中查看在Memory Setting栏中没有找到相关链接地址的设置
2. 在工程目录中也没有找到链接脚本*.ld文件

网友A:

哪个芯片?  ARM核的应该都是包含LD文件的。一个是SRAM的LD , 一个是FLASH的LD。   8位的确实没有,8位的由编译器分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