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用PWM单通道实现这个波形

楼主(2021-08-31):
(无正文)

楼主:
求大佬指教

网友A:
用PWM估计不好做,直接GPIO+TIMER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B:
用TIMER或PCA可以实现,看你的MCU资源了。

网友C:
打开PWM中断,每次PWM翻转后产生中断,然后更改PWM寄存器的值

网友D:
直接使用PWM做这个有点麻烦,还不如用IO口配合定时器翻转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PWM中断,每次PWM翻转后产生中断,然后更改PWM寄存器的值

感谢感谢

网友E:
直接IO调整吧。
PWM是脉宽调制,调整的是脉宽,不是单个周期

网友F:
这个直接使用IO口进行翻转就可以了,不用别的了吧?

网友G:
PWM的宽度是固定的,要实现每个周期都是变化的,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