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 读写内部flash的经验分享

楼主(2021-08-31):
关于stm32f103内部flash,其实网上有很多资料,ST官方也有中文版的详细资料教大家怎么来进行读写操作,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两点,
1. 在擦除操作前需要先清除各种标志,在读写前也需要进行擦除异常标志的操作
2. 官方给的资料是如果写入的数据不是0XFFFFF,需要对整页进行擦除,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对于内部flash的写入,只能写0,不能写1,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擦除了,在擦除时的操作就是把整页的数据都烧写成0XFFFF,而且对于不同的ST的flash,可以进行不同的读写操作,比如F4可以32位写入,16位写入,8位写入,而对于F1,只能是16位的写入,这应该是跟芯片设计的时候,写入电压有关系,好了,说正事儿吧,关键的地方来了,就是如果你要写入两个数据,01和02,而你读出来你要写入的地方正好是0XFFFF 0XFFFF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擦除了,直接写入呢?答案告诉你,不是的,如果你真这么做了,可能会让你的写入报错,也就是写不进去数据
下面分享一下正确的写入步骤:
解锁
第一步:读取整页数据
第二步:清除异常标志
第三步:擦除整页数据
第四步:将需要写入的数据保存到缓存中
第五步:进行写入数据
第六步:校验数据,也就是对写入的数据读出查看是否写入正确,如不正确需重新写入
上锁

网友A:
其实ST的内部FLASH真是个好东西,物尽其用而且还挺方便

网友B:
网上很多使用ST的内部flash的方法,就跟正常外挂的flash差不多,多了解锁和上锁的流程而已

网友C:
这个flash得好好计算着,容易擦掉程序

网友D:
这个也是整页擦除,可以单字节写入 是吧

网友E:
其实16位写入也就够用了

网友F:
这个可以做单片机的加密功能,非常好而且省成本

网友G:
楼主有实际操作的demo么,可以分享分享的

网友H:
这个介绍挺不错的,一般工程师都会选择外挂的flash而忽略了单片机内部的flash

网友I:
用内部flash好是好,就怕程序给覆盖了或者是覆盖程序了,这个有啥好的方法检测此处是否有是有用数据 么?

网友J:
感觉没有铁电方便,但是香就香在省钱

网友K:
至今也没用过ST的内部flash,有时间得试一试

网友L:
回头学习学习,之前一直外挂flash了 看来是浪费了 哈哈哈哈

网友M:
这么说,ST的内部flash可以当一个普通flash来用啦?

网友N:
挺好挺好,学习了,这个方法之前都没用过

网友O:
其实程序小好说,程序稍微大点儿,就不好利用内部的flash了

网友P:
挺好,利用内部flash这个办法挺好的

网友Q:
这个早都不稀奇了!可以用一个51芯片同时对好多个103编程!关键是103容易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ST的内部FLASH真是个好东西,物尽其用而且还挺方便

只是有些小坑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早都不稀奇了!可以用一个51芯片同时对好多个103编程!关键是103容易解密。 ...

那是没有设置读写保护而已

网友R:
片内Flash脆弱的很,擦着擦着就坏了。

网友S:
一直都用内部FLASH,而且都是掉电时保存数据的,但偶尔有个别板会出现读取数据有误,也不知道是保存出错还是读取出错,想了很多办法但无法根本解决,为了延长FALSH的寿命,我不是在固定的地方保存数据的,分几页每页分多块来保存数据,这样就不用每次保存数据都要先擦除一次

网友S:
引用 网友I:
用内部flash好是好,就怕程序给覆盖了或者是覆盖程序了,这个有啥好的方法检测此处是否有是有用数据 么? ...

数据固定保存在程序不可能占到的位置,比如你的程序只有10K,那就用20K以后的地址就不可能覆盖了,当然留多点余量更安全,反正空间多的是。

网友T:
只要flash操作的好,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一直都用内部FLASH,而且都是掉电时保存数据的,但偶尔有个别板会出现读取数据有误,也不知道是保存出错还 ...

如果是掉电保存数据的话,你应该是没有记得有一个叫备份寄存器的地方,把数据放到那里就行,如果是读取出错的话,就是我说的写入之前需要擦除,擦除之前需要清除标志位,你再试试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片内Flash脆弱的很,擦着擦着就坏了。

10万次的擦写次数

网友R:
引用 楼主:
10万次的擦写次数

手册上写的是10K次

网友U:
就是一个标准的流程

网友V:
一次最少擦除多少数据?

网友W:
在flash这方面基本都是共通的

网友X:
如何进行校验呢

网友Y:
可以不进行锁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