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有什么标签吗?

楼主:
下图是我卖的东西,我已经一再说了要用小头接控制器,但总有人不注意,气死我了。

我现在想在红圈那贴个标签,写“接控制器”,
或者在拴在绿圈那也行(那里有个小孔)。
但我用什么材料呢?如果是纸标签,包装时很可能撕破了。硬塑料标签不会破,但又影响包装。因为包装时这插头会塞进转把里面的小空间里。
所以最好是类似塑料布那种又软又结实,还能写字的材料。
请问用什么好呢?
多谢!!!

网友A(点评):
不能让用户装配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想,可我这东西是改装用的,只能是人家买回去自己装上。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是属于私自改装电动车结构,让JC逮着罰款是早晚的事,现正在整治超标超速.哈哈

网友B(2021-09-01):
买个标签带打印机,直接打印标签,然后贴在插头上

这个问题还用头疼吗?一个用2P,另一个用3P,只要会插孔都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标签带打印机,直接打印标签,然后贴在插头上

有种“线缆标签”,好像可以。

网友C:
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手写在纸上,外面用透明胶带覆盖粘贴。讲究点,打印后再覆盖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