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处理上,能否考虑兼容器件的差异性

楼主(2021-09-01):
背景:
批量生产
adc采样,有的板子,信号非常干净,采样稳定。
              有的板子,信号中串扰一个小的类似正弦波的干扰(与生产批次有关)

目的:
软件上是否能够考虑,兼容这干扰处理,采集有用信号。

网友A:
这个还真的不太好兼容的。

网友B:
只能是,程序中加个滤波试一下吧,
这种不好说,试着看

网友C:
当然要看相差多少

网友D:
是自己做的板子吗

网友E:
有时候可以考虑

网友F:
跟生产厂家也有关系

网友G:
弱点这点事情 有时候都说不清楚问题的原因

网友H:
不好弄,这个可能要硬件和软件一起找问题
差异是肯定的,避免不了,
想办法弄到容许值范围内

网友I: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标就是如何滤除干扰

楼主:
说是这么说,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一是找不到点

网友J:
应当要考虑,但实际中很难做到。
硬件和软件互补,是提升产品的最好办法

网友K:
这个可能要多来几台,看看差异大小,折中取值

网友L:
批量的时候,会有很多看似违反自然科学的事。
但是吧,东拼西凑的,差不多也都能解决,这就是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