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你们是什么机缘接触的HK

楼主(2021-09-01):
(无正文)

网友A(2022-04-14):
可以替换STM32F103C8T6,之后才了解航顺的

网友B:
航顺好像就是从缺芯片之后才起来的

网友C:
兼容性比较好呗,而且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D:
选择航顺基本上是因为能替代

网友E:
航顺的便宜而且可以直接兼容ST的

网友F:
入门不难,你就按照ST的操作,来用航顺就行

网友G:
我觉得还行吧,现在航顺也涨起来了

网友H:
不知道现在航顺是否缺芯片了,不过航顺是真心好用

网友I:
你要是用航顺的话,建议USB部分要好好问问

网友J:
芯片都涨,然后寻找替代才选择了航顺的

网友K:
主要因为成本,STM越来越贵,必须 找国产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