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从oneNet平台读取数据总是在变。

楼主(2021-09-01):
这服务函数显示的年和月一直在变化,请教大师帮忙指点

网友A:
你是不是使用ESP8266做的?

网友B:
使用的是http吗

网友C:
是不是onenet的控件数值改变了呢

网友D:
用的是什么通信协议呢

网友E:
MQTT通信吗?

网友F:
数据肯定变化的。

网友G:
你可以把数据打印出来的。

网友H:
是接收到的数据有问题吗

网友I:
onenet还能接收到时间信息吗

网友J:
是不是数据解析错误了呢

网友K:
调试查看一下内部寄存器的变化。